[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 大短路秒杀

楼主(2019-06-24):
最近笔记本修的越来越少了,也没分下载了,哈哈,来水个贴, 联想G480 版号在下图 ,接机器大短路送钱的,哈哈, 老规矩,烧机大法,发现触摸板下面右键旁边一个电容挂了,换了就好了。 混点分哈

网友:
烧鸡钱先简单量一下各路供电上管。

网友:
捡钱成功

网友:
怕被烫到,都是小眼睛配合放大镜秒这种大短路

网友:
有时的短路,怎么烧都不发热,,非常难找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                我今天也修到一吧,一样的位置

网友:
最好修的就是联想G系列,一般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是这个电容

网友:
现在感觉碰到大短路这种捡钱的机器都不多了

网友:
通病了,都是解摸板下面贴纸海绵造成的

网友:
这个电容是通病,修了不少。维修要是多一些这种简单问题就好了

网友:
这些小件不烧很难找的到的.

网友:
这机子的通病   就是这个滤波电容容易坏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
电容大短的我最爱修了

网友:
通病捡钱了

网友:
大电流 ,捡漏

网友:
虽然简单你的加点分

网友:
哈哈  都是这样的     现在维修越来越少了

网友:
哈哈 换好建议测测 保护隔离那两个管子哈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我也遇到过一台捡钱的机子

网友(点评):
考古研究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我也遇到过一台应该烧机前先测量下各路电压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                我今天也修到一吧,一样的位置 隔离管也挂一个

网友:
每次用烧鸡的时候。明知道要被烫一下还不得不去用手摸那种心情艾

网友:
公共点大短,一般隔离管也会烧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