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HKC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闪一下就黑

楼主(2019-06-24):
一台HKC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闪一下就黑,没标型号,估计是个冒牌货,客户自己拆开弄过,二话不说先看看,怀疑电源电路有问题,拆机检测再说,然而电源板供电都正常,驱动板也正常,半天摸不着头脑,不死心继续干,突然发现开机时电源灯会亮(蓝色),然后就灭了,问题是灭了干嘛还亮(蓝色),就检测控制板,这显示器控制板是触摸的,拆开控制板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有被动过,旁边一排划了个印子,测芯片划了印子的这一排连接的元件发现有几个短路,一个272贴片电阻烧了,这个芯片是个触摸控制芯片,拆下芯片重新焊上,并换上电阻试试,但愿芯片没烧坏,换好插电灯不亮了,触摸下开机键,灯亮了,久违的画面出来,到此维修结束,新人第一次发维修帖,遇到类似的问题可参考,不妥之处别喷

网友A:
触摸板坏了,让我修可能就改了通用板了

网友B:
这种触摸板坏了,不好搞。曾经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坏了,让我修可能就改了通用板了

改通用板也可以,只要知道接口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触摸板坏了,不好搞。曾经遇到过

还好,大不了客户急用的话征求客户意见后直接在接口处引线出来改简单的按钮开关

网友C:
给我的话可能改成只有一个开关  只能开关机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我的话可能改成只有一个开关  只能开关机就行

嗯,在驱动板的控制芯片引线出来接开关,开关另一脚接地,类似主板IO芯片PSON#,拉低,低电平触发开关,也可以把控制板搞个开关型三极管,E接地,B串个开关,开关另一脚接控制器开关触发脚,这样比较安全吧,最后面板穿个小洞把开关露出来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