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

楼主(2019-06-24):
同行送来一块联想ih110ms的主板。cpu'是i5-6500.电源是十针插口的。据客户说开机不显示。电源也换了。内存也换了。还是不显示。测了一下不插内存不报警。测各个电压都有。主板上有一个pci插槽。插测试卡显示不跑吗。刷了一下bios。还是不行。测coms电池电压不够只有1.5付换了。电池也不行。重新清乐一下coms可以显示了。

网友:
品牌机的板子,有时本身诊断卡就是不显示跑码,,,,,,,,,,

网友:
应该是rtc电路有问题了,正常情况下纽扣电池寿命在5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