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466 不充电

楼主(2019-06-24):
各位维修师傅们晚上好,今天小弟接到个苹果A1466 2013年的,客户送来时说电池不能开机,接外置电源自动开机,本来以为是电池坏了。告诉客户电池坏了,于是把机器留下来定块电池,过2天电池到了。很高兴的给装上去,通电试机还是一样的现象,检查板子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外置电源机器运行一切都正常。因为客户比较急,来不及慢慢检测,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师傅碰到之类情况,告知一下大概维修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
看图纸啊

网友:
看图纸线路,也有可能EC

网友:
这只能慢慢检测啊

网友:
查充电电路,还有电池与smc的通讯

网友:
能进系统先看看能不能识别到电池

网友:
是外接电源适配器吧,

网友:
谢谢师傅们,客户答应把机器放在这里让我再修修,不行就帮他换板子

网友:
以前我碰到这个问题,我也没有修好,特来看看

网友(2020-09-21):
电池,EC,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