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H61V 不显示

楼主(2019-06-24):
今天接到个主板翔升H61V,刚上手全板供电正常
量了PCI复位电压1.5V。看网卡有点发热。拆掉
网卡。复位电压恢复到3.3V还是不跑码。BIOS刷了
。还是一个样。请问大家。用示波器打了。BIOS
1.2.5.6脚也是没有波形的。请问大家会不会南桥也
坏了。没有图纸不能再提供更好的信息给大家。

网友:
先更换cpu试一下,不行查查南桥供电,bios和南桥有没有断线,不行就弄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