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R2.0不显示

楼主(2019-06-24):
下午来了一片华硕H81M-D R2.0一通电不显示。打了全板
电压。发现少了一个供电。看看两个八脚IC周围都是厚厚
的灰尘清理了一下。还有一层防什么潮漆。也是没有什么
用。也抵不了灰尘。仔细一看里面有两个小电阻蚀掉了。
找迅维网论坛找了个点位图看看。少了个1.5V的供电。下面
大家直接看图就好了。有点位图修板就是好。就是快。
两个电阻都是连接集成的控制信号用的。一个是分压作用。
要输出多少电压的。

网友:
应该是受潮腐蚀了

网友:
少供电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那两个电阻多大?换上就好了。

网友:
内存总线终结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