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K45VD不触发和两台本本公共点短路

楼主(2019-06-24):
     今天来了台华硕K45V,插电直接0.0004,按开关无反应,测量3V和5V都有,点开关以后两电压也一直在,测量3和5v对地值和后级转换管D极都有电压打值后记都没短路。那就按部就班把,测量EC的avcc  ec_RST  LID_SW_in  ACIN_D都正常,开关也有3.3v直通EC114脚(点击也有高低高跳变),但是测量EC的100脚pch_rsmrst和106脚pbtn_out无电压,肯定不触发,看来是EC有问题啊,EC是KB9012qf带程序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EC的问题,果断拆掉Q61短接DS级让pch_pwr_en#为低,让后面的3VPCH和5vpch提前出来,看EC的pben_out有没有输出,果不其然EC到桥的呼叫信号有3.3V了但无跳变。待机变为0.0018,说明就是EC本体坏导致检测到适配器却不自动开启桥的待机电压和发送待机好信号RSMRST给桥。直接到处找KB9012,换上OK,待机变成0.0021,按开关指示灯亮了且触发亮机了。

      一台联想Y400插电0.0005不触发,拆开测量是公共点短路。直接秒杀

第三台东芝L655本大短,直接秒杀。还有一台是联想y460内存条坏了,电流上到1.8A不显,换根就好了,同行这都发上来了,醉了。。。。。

网友:
大短路的。一般都是捡钱的机器。除非烧供电管。

网友:
Ec料板上找的?程序都不用刷。

网友:
现在虽然电脑关了好多,但那些不会修的人还是有一大把的,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
维修大师就是维修大师,秒杀那么多机子。

网友:
不错 楼主是高手来着

网友:
Y400那个你换了一个电容,旁边那个最好也换掉,我上次也遇见过,返修了,旁边那个也坏了。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个N4110跟你那个K45V一样,结果换了EC没好,愁死人

网友A:
楼主第一台是换ec就好了???,最后一台还真的捡到

网友:
多点这种问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台是换ec就好了???,最后一台还真的捡到

台哥  6666  就是ec坏了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20-04-19):
Ec料板上找的?程序都不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