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被上家拆掉配件

楼主(2019-06-24):
接到一同行的一台笔记本维修。说是不开机。老是催
说得快报价给他。请他可以给客户报价。还是客户说
太贵就不修了。一拆出来看。我说就算客户想出高价修
也不想怎么去修了。直接换板。
拆成这个样子。背面都不想拆出来看了。大家觉得有必要
再去修吗?

网友A:
????同行拆个后盖咋了??有个时候总要当客户面拆一下吧。我们这边接同行单子。基本都是单板,,

liutianyu -5 -5 看贴带脑子

网友B:
正常合理报价 麻烦就多加点 修不修是客户决定

网友C:
建议不要搞了,考虑到保修问题,要学会取舍,后面返修啥的累的自己,同行不管你的,

网友:
先修吧,说好只包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拆个后盖咋了??有个时候总要当客户面拆一下吧。我们这边接同行单子。基本都是单板,,

直接跟他说修不了。也不想修。不知道原开始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合理报价 麻烦就多加点 修不修是客户决定

我都是接同行的活在干。报不了太高的价格。直接跟他说不能修算了。也不知道最先是什么故障。上家拆成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搞了,考虑到保修问题,要学会取舍,后面返修啥的累的自己,同行不管你的,

没有。太麻烦都不去弄的。特别是二修机。人家都是拆这拆那的。到最后累的是自己。也没钱收的。做同行活。都是修不好不能收点辛苦拆机费的。

网友:
好多管子都拆扔了

网友:
修个毛线,拆的多的话你得花多大精力去搞,换板

网友D:
??除了保护隔离几个管子 也没见拆什么呀 这有什么不能修的

网友:
看不出来拆了什么配件?

网友:
我看到只拆了个隔离管,其他的看不清

网友:
换板子吧  修好这里还不确定别的地方有没有被动过

网友:
一般别人拆过IC的我都不修了

网友:
这种客户不好伺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拆个后盖咋了??有个时候总要当客户面拆一下吧。我们这边接同行单子。基本都是单板,,

你仔细好好看看。别没看到就只会说。

网友:
拆了后盖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保护隔离几个管子 也没见拆什么呀 这有什么不能修的

能拆P沟管的,电容电阻被调换肯定也是有了,不建议修了,让客户找那个没素质的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