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41 无内存供电 检修1例

楼主(2019-06-24):
梅捷G41,型号SY-15G41L  V6.0

诊断卡00  不跑码,测电压  cpu电压0,总线0,内存0
根据intel时序:  内存供电→桥→总线→cpu
内存供电出不来,别的都免谈

供电芯片RT8105,测电压如上图

先从⑦脚EN入手,发现周围木有三极管控制,直连南桥SLP-S4#信号脚?

事实证明,我想多了 芯片拆掉,光秃秃的。
7脚不受控,RT8105只要有电,7脚EN就是高电平,芯片直接工作
另外通过跑线,这个EN脚又去了内存的负载供电芯片UP7719第1脚,
up7719很神秘,百度搜不到啥资料。我估计是控制up7719开启工作的。
2线主板,果然是设计的简单粗暴。很给力。
从料板上直接拆了个RT8105换掉,内存供电恢复,主板恢复正常。

————————————————————————
搜了一份RT8105的电路图,供参考

关于这份图,我有很多疑问
⑥脚的FB反馈采样电压,0.8V,是怎么采集来的?
图上是直接从输出端1.8V过了一个加速电容和2K电阻,不还是1.8V么?
并无分压?何来0.8V
①脚boot脚,是干啥用的?自举升压?怎么自举的?如何做到升压的?
目前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
这些问题,先留着。以后搞明白了,再说。

网友:
自举升压是D66和c1321配合芯片完成的
反馈的话应该是芯片内部有阻抗

网友:
我遇到这种供电控制都有正常的直接换芯片

网友:
二线主板都没有图纸,比较难跑线。

网友:
作为一个小白 学习了

网友A:
这个板市场上好像很多,修过几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市场上好像很多,修过几块了

梅捷的板子,我个人非常喜欢。设计简单,故障率却不高。售出了200多块g41,华硕故障率最高,其次是V星。原因就是控制太繁琐,坏三极管和排阻。二线的反而故障很少,精英,富士康质量最好。梅捷也很好。

网友:
很多内存供电芯片都是先查1,5,7脚。都正常就换芯片试试了

网友:
这才是真技术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