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534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25):
板号:820-00244
故障:客户描述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关机后再开,没有显示,但是能听到开机声音。
检测结果为暗屏,屏幕有图像,但是没有背光。
这个机器拆机要小心,键盘排线屏幕排线,电源排线容易被扯断。
  主板图

很小一片,和平板大小差不多。
首先测背光供电,测试结果为0v。断电测试阻值为10Ω。拔掉屏线587,故障锁定屏幕短路。

拆开发现已经烧糊,有进水痕迹。清理干净后插上,再次测试阻值587。应该正常了。

装好排线开机测试正常。

维修结束。
最近修了cpu供电上管击穿的机器。维修+换cpu成本高一些,很多客户不理解。
请教各位大师你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习惯就好,坏这坏哪,价钱高了,客户当不修,报费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就好,坏这坏哪,价钱高了,客户当不修,报费率高了。

是啊,现在维修生意不好做了。现在修修手机简单问题,换换手机屏。笔记本维修一起做现在还凑合。以后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我还在问下,我有三个迅维号。最早注册的一个实名认证的,知道用户名,和证件号码。能找回来吗

网友:
楼主这样也可以呀,发了

网友:
或者换主板。这机器缺陷太大

网友:
这种我都不敢接,拆机风险太高

网友:
这个屏好拆吗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