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这个一体机显卡是怎么工作的啊 ?

楼主(2019-06-25):
今天维修到一台组装一体机,主板上的问题已经修好了,但是发现这个显卡没有认到,如图
下面还有一条HDMI线,链接主板和显卡,显卡的HDMI是输出信号的,主板上的不也是输出信号的么?
LVDS线是从主板上链接屏幕的,难道主板上的是输入信号的吗 ?
还是这样加上的一个显卡就是个摆扯,起不到作用 ?

网友:
换张显卡试试。看情况有没有变化。

网友A:
老哥 你这个一体机主板什么问题 我这边也有个不触发

网友B:
主板上的接口是信号输入的,本人已修过多台,都是主板不通电.当时也觉得奇怪,后来就见怪不怪了.

网友C:
那根线是显卡输出给主板,因为显示信号是主板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 你这个一体机主板什么问题 我这边也有个不触发

主板是CPU供电部分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的接口是信号输入的,本人已修过多台,都是主板不通电.当时也觉得奇怪,后来就见怪不怪了.

好的,谢谢,第一次见到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根线是显卡输出给主板,因为显示信号是主板输出的。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