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走入错误认知,移动硬盘识别不到不一定更换磁头才能恢复数据

楼主(2019-06-25):
移动硬盘无法正常识别可以说只是一种表现的现象状态而意,就像是某一个人因为某种原因昏迷过去了,实际的治疗方案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检查结果来搞定,移动硬盘出现不识别的状态也是同理,要先确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无法识别,最后才是寻找搞定方案。

引起移动硬盘无法正常识别的几种问题

1,先排除USB的线,有可能是USB接口与电路板破坏。

2,硬盘有很严重的坏道,可能导致读取时卡在某一个点上而造成的假死状态,表现也为不识别状态。

3,硬盘的固件区引导模块破坏或是几个重要的基本模块破坏。

4,硬盘的磁头组件破坏,磁头破坏分二种,一种是主头没有破坏可以在数据恢复设备下识别,但是无法在正常的电脑上识别到这个移动硬盘,另一种是通电时移动硬盘会发出异响,此时移动硬盘的磁头破坏的是非常严重的,有时会划伤硬盘储存数据的盘片。

那么一般移动硬盘的问题表现状态都有什么情况呢?

1,将移动硬盘用手托住,通电时如果没有显著的转动,那么一般来讲有可能是,接口松动或是USB接口虚焊了,电脑路线路不容易破坏的。

2,还有一种是移动硬盘未断电时拔出时磁头卡住盘片了,所以说如果放在手上没有转动时,就要将移动硬盘贴至耳朵再次通电,如果有极小声的卡卡或是嗯嗯声,一般就是磁头夹住盘片了。

3,如果是等候许久可以识别的到,用扫描工具检测全盘坏道,那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固件问题,二是磁头组件破坏。

4,磁头破坏一般除了表现为全盘坏道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一种就是通电时磁头发出异响,比如卡卡声,刷刷声等,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开盘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以免入坑呢?

首先最好是选择一家比较专业和靠谱的数据恢复公司,至少专业性够,而且服务上应该也是专业的,该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

其次最好是有开放式的检修室,当面检测当面出结果,这样对于服务商与客户双方都是比较明了。

1,如果是USB接口或是电路板问题,可以直接换一块电路板,重要的是要把原问题板上的八角芯片也更换到新的电路板上。

2,如果第一时间不认盘也没有异响的情况下,通电十分钟不动,然后加载DISKGEN工具看看能不能识别的到这个硬盘的型号,可以的话就做坏道测验,如果全盘坏道那么磁头坏的可能性较高,如果不能识别有可能固件区破坏。

3,剩余的无法正常识别的问题分析只能靠专业的数据恢复工具来检测了,比如MRT比如PC3000等一些专业工具。

网友:
先排出其它问题之后 ,最后一步才是考虑碰头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