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十几年维修经历的老师傅总结出的电机维修技巧

楼主(2019-06-25):
电能转换成机械能,驱动电动车车轮旋转的部件,是电动车最为核 心,价值最大的部件。电机质量的好坏,对电动车的影响很大。
电机按高速、低速;有刷、无刷可分为高速有刷(无刷)、低速有刷(无刷)电机。总的来说,电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电机不转、电机转速慢、电机时转时停。

以下是几种问题的具体分析:
第一种:电机不转
1:保险丝烧掉。
这个是小Case啦,只要花一点点费用换掉保险丝就好了。
2:电源开关坏。
更换电源开关。这个稍微麻烦一点,需要用到工具。
判断方式:打开电源开关,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一下电源开关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的电阻,如电阻值为零则正常,如电阻值为无穷大,则电源开关坏,应3更换电源开关。

3:霍耳转把坏了。
诊断方式: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一下转把输出端绿色线的输出电压,如有1-4.2电压输出,则转把正常,如无电压输出则转把烧坏,需更换转把。
4:控制器坏。
检测方式: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一下控制器输出端红色接线(接转把线的插头),如果有5伏左右电压输出则控制器正常,如无电压输出则控制器烧坏,需更换控制器。
5:线头松动。
请把电机每个接插头重新检查一遍,看看是否有接触不好的线头。或者是电池盒放入车架时不到位,触点接触不好。
6:电机烧坏。
这是大家最怕遇到的情况,更换电机是很贵的说。
检测方式:将电机与控制器的连线断开,其余线均接好,慢慢转动电机,用万用表测霍尔线,看信号是否有电压变化,若有一相无变化,则是电机霍耳元件烧掉,造成缺相,需更换电机。

第二种:电机转速慢
1:调整手柄与感光片、感光管存污垢。
处理方式:清洁或更换感光片擦拭感光管。
2:调速手柄内元件局部破坏。
处理方式:更换调速手柄。
3:电池电量不够、充不够或充不上电。
处理方式:更换电池或充电器,及检查其他可能。
4:电机出现问题。
处理方式:更换电机。
5:控制器出现问题。
处理方式:更换控制器。

第三种:电机时转时停
1:电池电量不够。给电池充电或者更换电池
2:电池触头接触不良。调整触头位置或打磨触头
3:电池盒内保险管与保险座间接触不良。调整或更换使其良好
4:调速手把内感光片有问题。感光管内有污垢,清洗或更换感光片,擦试感光管。依旧不能排除问题,更换调速手把
5:调速手把引线似断未断。更换或修复引线
6:刹车断电开关出问题。调整或更换刹车断电开关
7:电源锁烧蚀后接触不良。更换或修复电源锁

8:线路内接插件虚接。重新插接,使其接触良好
9:电机内碳刷、导线、绕组虚焊、虚接。修理或更换电机
随着技术的进步,电机发生问题的概率在逐步减少。但是由于电机是电车价值最大的零部件,了解电机的一般问题原因并掌握维修技巧,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

网友A(2020-05-02):
能收到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