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游戏本通病维修笔记k650d

楼主(2019-06-25):
战神k650d-i5d1
不过保护隔离,大部分pu4坏,1.2脚有19v其余脚无电压不正常,2-8.3-6连接良机。3脚接的10k电阻短接开机正常。如亮慢,刷blosok,过一会开不了,上0.02不亮,有时能开拆pq58ok
例2:上电1.5不亮,刷4m blos好

k650d-i5 d3
6-71-w65s0-d02
开机1.2后掉电重启,一直重启。。刷blosok   此机blos与以上那个不通用,me通用。刷上面那个机型blos会进系统报警让不到独显3个指示灯常闪
咧2  不定时掉电换pq1

神州k710c-i7 d2掉电  拆pq58              方便各位秒杀,请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个还有通病啊

网友:
6-71-w65s0-d02 , 我的是I7 的,电流0.17 不动 ,有时能开,拆PQ58就不行,头都大了,换了好几个全新的都不行,

网友(2019-08-01):
掉电拆PQ1? 没这个东西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