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联想W510是怎么识别适配器功率的?

楼主(2019-06-25):
电源接口是联想圆口带中间针的,用可调和90W的原装联想,都报适配器功率不够错误。报错 the connected ac adapter has a lower wattage

这个是靠中间针识别的吗?
如果是的话,应该是会有波形的。
我测中间针在主板上有3.3V,搜了一下图纸,只连到H8芯片。而且测了,可以保证,中间针到H8之间的线路是没问题的。
但一直测不到波形(这个中间针在这个机子有波形的吗?如果没波形,那是靠什么识别的,电压大小识别吗?还是走别的方法?)

2.

现在不知道是主板问题,还是适配器问题。
因为这个机子用的是专用135W电源。是不是这个电源才有通信功能?90W的没有。
有人知道这个机子,上联想90W电源会报错吗?

网友A:
就是电压识别的,不像苹果那样通信识别。找客户拿原装电源来

网友B:
必须先拿客户的原装电源来试

网友:
这个必须用原装适配器才行,原装135w米用90w的肯定报错,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要用原装适配器吧,以前修过几片哦,,

网友:
一定要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压识别的,不像苹果那样通信识别。找客户拿原装电源来

谢谢,是电压识别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至于是电源还是主板本身现在还不知道。也不验证了。这个机子修了差不多10天,最终的问题,终于找到了。
当然我的问题,并不是单单报错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先拿客户的原装电源来试

好的,机子这边问题已经解决,叫他来拿时候,顺带把电源也带过来测一下。(此机原问题是短路,芯片烧掉)
我现在用5A的非原装也好用,我将主板屏蔽了。
当然这只时临时为了找到问题采用的,客户使用时,必须6A以上。
因为我看到用可调,一直在过流,可见正常使用时,是超过5A的。
或者现在用5A的,不装电池也可以用。

网友:
修这个机子走了很大的弯路,之前是别的问题,一直没注意这个报错。因为我用可调修的,当时看到这个报错,就觉得是正常的。
如果是真是135W原装电源引起的,那真是闹了个大乌龙。
我现在将中间针直接调电压屏蔽,不再报错,别的问题也解决了。
但是现在还是不知道是主板本身出问题,还是电源引起。还不敢下结论。
我也不验证了,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修了差不多10天,实在没精力。
不过下次于碰到类似,就有经验了。

网友:
应当还是在检测中间针,,,,,,,,,,,,,,,

网友:
这个机器必须用原装电源,这电源功率还蛮大的,CPU供电铁壳容易挂,开始修第一台的时候,我说铁壳都改了怎么还是掉电,后来换了主板还是掉,大爷的原来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