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几种空调常见问题判断与维修,详解原因分析及维修方式

楼主(2019-06-25):
一位从事空调及维修12年的老师傅,今天特向大家总结空调常见问题分析和秒杀办法,希望初学者尽量不要走弯路,不要被某些理论书籍忽悠,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实践过,一个问题他们可以列举一大堆的原因,其实没有必要,百分之九十都是那些东西换,不够之处望指正。

1、空调不开机,不开机主要有2种,第一就是上电没有任何反应,【变压器,保险管,整流桥】这些应该是小儿科的事情,重要的测量5V等电压都正常这种问题大部分换晶振【就在处理器旁边的】可以搞定。

还有一种是插电有蜂鸣声,遥控不开机【手动可以】基本就是接收头坏【换接收头不会再网上搜下就知道,找接收板的地脚很容易吧,电容的负极或者电路板很宽的那条线,找到地脚其他两脚就很容易哦】。

2、空调不定时自动开关机,有的半夜叫,清洗接收板,换接收头或者拿掉自动转换开关基本可以通杀。

3、开机几分钟或者数十分钟外机自动停机,或者外机不启动换室内管温传感器。

4、开机显示各种问题代码,呵呵呵,想必你无法记住所有的空调代码吧,本人从不记问题代码,教你绝招,1测内外机连接线。2测传感器.3测电源电压.4换向【380V电】,查是否掉相。观察电流和室内外机是否过脏,相信一般问题都可以搞定。

5、开机室外机不启动或者外面只有风扇转,对于初学者一般是电容坏,其他问题再具体分析。

6、开机一段时间压缩机热保护,相信这是所有维修空调的最头痛的问题,这种问题按常规办法搞定不能正常的,确认系统和电压散热正常的情况下,最好换压缩机,别浪费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别听有些杂志说的一大堆方式,那些方式我都用过,成功率很低,没有必要,有的人改短毛细管,千万不要怎么做,职业道德问题,而且影响空调效果。

7、还有就是一插电就显示问题代码和运行后显示问题代码是不一样的,插电显示一般是电源或者信号线,主板问题。运行一段时间显示一般是传感器问题。

小编总结空调常见问题判断与维修

1、空调只吹风不制冷。

问题范围:室外机不工作;空调缺氟;压缩机破坏;压缩机启动电容器破坏。

2、空调不开机。

问题范围:电源插座;室内机电路板;变压器;空调遥控器。

3、空调外机不启动。

问题范围:遥控器制冷模式设置错误;温度设定范围高于房间的温度;室内外连接线路不通;室外机交流接触器异常;室内机电路板或继电器破坏。

4、空调室外风机不工作。

问题范围:外风扇电机破坏;外风机启动电容破坏;电路板的风机控制继电器破坏。

5、空调外机工作压缩机不启动。

问题范围:压缩机本身问题;压缩机温度过高;压缩机启动电容破坏;

6、空调不够冷。

问题范围:雪种不够;室外机散热不良;室外机冷凝器过脏;外风机转速慢;过滤器毛细管有堵塞现象;压缩机不够力;室内机过滤网、蒸发器脏堵;房间空间大;

7、空调手动能开机遥控不开机。

问题范围:遥控器电池电量不够;遥控器破坏;空调机遥控接收头破坏;空调内机控制电路板破坏;

8、空调遥控能开机手动不能开机。

问题范围:室内主控电路板破坏;强制开关按钮破坏;

9、空调能通电不开机。

问题范围:室内电路板;空调显示问题代码进入保护状态引起不开机;空调遥控器;空调遥控接收板;

10、空调不能摆风。

问题范围:空调导风板破坏;空调摆风电机破坏;空调内机控制电路板破坏;继电器开路;遥控器未设置好。

11、室内风机不启动。

问题范围:室内风扇电机破坏;内风机启动电容破坏;内机电路板破坏;电机霍尔元件破坏;

12、室内机风小。

问题范围:过滤网脏堵;内风扇叶(贯流叶片)灰尘多;蒸发器脏堵;内风机问题;风机电容器容量不够;内机电路板。

13、空调室内机漏水。

问题范围:安装原因;室内机左右不水平;排水管口高于内机;排水管(排水槽)堵塞;排水管堵塞;

14、室内机左右或出风口滴水。

问题范围:风量小;过滤网脏堵;雪种不够;空调保温棉失效;内机V型排水槽堵住了;排水管堵塞。

15、空调灯闪不能开机。

问题范围:室内管温传感器、内机室温传感器;内机风机线路断;外机缺雪种;

16、空调插电跳闸。

问题范围:压缩机漏电;内外连接线短路;风扇电机漏电;内机电源模版短路;用户家漏电开关破坏。

17、空调制冷一点时间后跳闸。

问题范围:压缩机有薇漏电现象;压缩机电源线漏电;漏电开关功率不够大;空调散热不良。

18、空调室内机有噪音。

问题范围:导风叶片;内风机风扇页;内风机轴承;安装问题;

19、空调室外机有噪音。

问题范围:压缩机卡缸;压缩机防震胶垫;室外风扇叶片断裂;外风机;机壳、螺丝震动;压缩机与铜管碰撞。

20、空调不能制热。

问题范围:模式调错;空调属单冷机型;设定温度低于房间环境温度;室外四通阀破坏;内机继电器、电路板异常;外机风机没工作。

空调问题判断与维修

问题一:漏水,滴答滴答滴水惹人烦

空调室内机之所以会漏水,有以下几种情况:

1.机体的安装不当:

室内机倾斜,管路口方向过高。

2.排水管不良:

由于排水管松弛或弯曲成波浪形状,造成排水不畅。

3.配管上结露水:

由于管路上的保温材料太差或过薄,当管内制冷剂通过时,引起结露。

4.室外热交换器滴水:

1)热交换器粘满灰尘引起热交换的温度不均匀,而在热交换器的中途产生水滴,落在接水盘外的水滴将滴入室内。

2)空调系统内制冷剂不够引起室内机结冰,冰融化形成的水珠不直接滴入接水盘内。

当出现室内机漏水的情况时,可以根据以上几种情况进行自检,如果能自行处理更好,如果自己搞定不了,应及时请专业技术人员登门处理。

问题二:漏氟,无缘无故空调却漏氟

空调缺氟时,检出漏点是渗漏维修的首要工作,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五种常用的检漏手段,分别为荧光检漏、肥皂水检漏、卤素灯检漏、电子检漏等。

1.荧光检漏

即利用荧光检漏剂在紫外/蓝光检漏等的照射会发出明亮的黄绿光的原理,对各类系统中的流体渗漏进行检测,但R134a使用初期运用的PAG润滑油与R134a的相容性较差,由于渗漏处难觅油迹,荧光检漏剂也失去了用武之地。

2.肥皂水检漏

即向系统充入压力位0.98-1.96Mpa的氮气,再在系统各部位涂上肥皂水,冒泡处即为渗漏点,这种方式是日前路边修理厂最常运用的检漏方式,但人的手臂是有限的,视力范围也是有限的,很多时候根本看不到漏点。

3.卤素灯检漏

即将检漏灯点燃后,手持卤素灯上的空气管靠近制冷系统管路,当管路有渗漏时,火焰颜色会变为紫蓝色,运用这种方式检漏有明火产生,不但危险,而且明火与制冷剂结合会产生有害气体,此外也不易准确地定位漏点。

4.电子检漏

即将检漏装置的探头对着可能渗漏的部位移动,若检漏装置发出警报,表明此处有泄漏。电子检漏仪器容易破坏,维护较复杂且容易受环境化学品如汽油、废气的影响,也不能准确定位漏点。

5.分段保压检

即制作专用的接头夹具,然后对各器件、管道分别进行保压检测,这是一种比较可靠的检漏方式,在多器件、多管道的情况下,根据元件的渗漏成因并结合车况,按照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有序地进行检测,回事维修工作的效率大大提升。空调维修漏氟自查四法:

首先“手摸”用手摸空调后面冷凝百叶扇,如果手感温度不凉或没有热度,而且压缩机仍在工作,说明已经跑氟了。

“眼看”在制冷状态,调整温度控制器,使其设置的温度比室温低6℃至8℃,运行15分钟后,看室内机液压管(即细的那根铜管),应无结霜现象,否则,该机有漏氟问题。铜管连接头是否有油迹,如有油迹,也表明有漏氟现象。

“耳听”如果发现压缩机自开机时就一直在工作,没有停机的震动,压缩机自震的声音比新购时大,可能是因漏氟引起的异常声音。

“测温”找一只温度计,*近冷风出口,看表温指示是否比室温低6℃至8℃,如低于此温度或不够5℃甚至与室温相差无几,而且压缩机仍在工作证明氟已跑净。

问题三:冬天最怕遇见空调不制热

1、运用不当

空调在长期时候后没有及时的清洗滤网以及内部造成空气流通堵塞,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空调的制热效果。

蒸发器、冷凝器尘垢太厚,也会降低换热效果,导致制热能力下降,耗电量增加;制热温度设定过低。

而空调房间门缝、墙洞未堵死,或是开窗开门频繁,造成室内热量流失等都会是无意间造成空调制暖不强劲的原因。

2、环境原因

冷暖型空调分热泵型、热泵辅助电热型和电热型三种产品,在制热量相等条件下,前两种耗电比第三种约小一半,考虑到供电容量和用电费用,现在的家庭普遍选择前两类空调(但应注意它们的运用条件,前两种只适用于-5℃以上的环境下,显然对北方地区不适用)。

热泵型空调器,制热时环境温度过低,空调能效比也降低,在较冷的冬天制热效果不理想,这是正常现象。对于无自动除霜的热泵型空调器,它运用的最低环境温度;是零上5℃,低于这个温度就不制热或效果很差,这是因为外部换热器上积霜堵住了空气流动,不能再从外界吸入热量的缘故;对于有自动除霜的热泵型空调器,它运用的最低环境温度也是-5℃,低于这个温度也不能有效制热。

3、制冷循环系统、控制系统问题

1.制冷剂不够。

冷剂泄露或是不够原因导致,这时可简单的进行自测来辨别是否漏氟。

2.四通阀串气。

热泵型空调通过四通阀来切换制冷和制热状态。若四通阀串气,则有部分本应参与热交换的制冷剂在四通阀处直接由压缩机出气管返回到回气管,导致参与热交换的制冷剂减少,热交换效率下降,从而引起制热量不够。

3.单向阀(又称止逆阀)漏气。

当单向阀漏气时,制冷系统的高、低压压差下降,室外热交换器的温度上升,从外界获得的热量减少,导致制热量不够。当出现空调制冷正常、制热量不够问题时,通过检测系统运行时的压力,会发现低压侧压力上升,高、低压压差下降。

4.化霜控制器不管用。

热泵型空调在制热状态时的蒸发器位于室外机组内,对于采用热冲霜化霜装置的热泵型空调,若化霜控制器不管用,使空调无法及时转入化霜运行状态,则会出现热泵制热时蒸发器结霜现象,影响空调制热的热交换效率,导致制热量不够、甚至停机。

此时应着重观察是否存在以下现象:化霜感温器件错位、触头粘边或接触不良,风机叶轮打滑或风道阻塞,电磁阀或启动继电器失效。

5.辅助电加热功能失效。

现在热泵辅助电热型空调普遍采用PTC电辅助加热技术,PTC电辅助加热技术可在超低温条件下快速制热,效力强劲,安全可靠,可长期运用。若电辅助加热控制电路或电辅助加热设备出现问题、不能正常工作,在环境温度比较低时,会导致空调制热量不够,甚至在环境恶劣时空调完全不制热。

对于热泵辅助电热型空调,若出现环境温度较高(在5℃以上)制热正常,而环境温度较低(在0℃以下)制热量不够或不制热,则应怀疑电辅助加热控制电路或电辅助加热设备出现问题,维修时应着重检查这两个部分。

问题四:空调不制冷怎么办?

空调不制冷原因之一:氟利昂不够(俗称“雪种”不够)

环境温度35摄氏度左右时1、低压0.45MP2、高压2.5MP以上3、静止压力1.1-1.2MP。

这属于正常的情况,一般是出现在运用了三到四年的老空调。空调没有完全不制冷,而是制冷的效果下降了。这是因为,老式空调都是运用氟利昂作为制冷剂,长时间的运用会挥发掉。因此用户只要到正规的空调维修点添加一点就行了。此外不排除安装不当造成氟利昂泄露和机器本身的问题。

空调不制冷原因之二:供电电压不够

空调正常启动电压是220V+-10%。在我国相电压220V,线电压在380V的供电系统中,200V以上几乎所有的压缩机都能启动。在180V以上时,有70-80%可以启动,在160V以上时,只有个别的能启动。我本人亲自做过实验。低于160V几乎没有可能启动。根据经验,在190V以上时,压缩机启动电压比较靠谱。

空调不制冷原因之三:空调功率不够

一般的选择原则为:制冷时150-250W/平方米,制热时250-350W/平方米,此外还需综合考虑空间高度、层次朝向、密封性能和居住人口等原因。

空调不制冷原因之四:外界环境温度过高

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室外机处于43°以上的环境时,大多数空调难以把室内的热量传递到室外,因而导致不制冷。

空调不制冷原因之五:空调长时间不清洗保养

要想空调能够正常运作,并且不影响人体健康,还要尽可能延长寿命,显然,一买回来装好就置之不理,那是不可能的。室外机因为暴露是户外,容易吸附灰尘和杂物,长时间不清理,就会影响机器的散热性能,导致空调的制冷效果降低。而室内机则关乎到人体的健康,长时间不清洁,就会滋生细菌,污染空气,使人得病。

空调不制冷原因之六: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的铜管过长

空调器的连接管路最大允许长度的规定一匹最长不能超过8米,1.5-2匹最长不能超过10米,2匹以上不能超过15米。室内、外机的高度差不超过5米。

问题五:压缩机不启动

空调压缩机不启动的原因一:一般情况是由于长期的在氟立昂不够下运转造成。由于安装不当的缘故,系统内漏是制冷剂不够的根本原因。

搞定方式:为空调补充氟利昂。

空调压缩机不启动的原因二:安装时系统内空气没有排干净,时有冰堵现象,压缩机负荷加大。压缩机负荷加大造成压缩机温度增高,冷冻机油在高温下长时间会变质,起不到润滑和降温作用,促使压缩机温度进一步升高,线圈因高温绝缘降低,造成压缩机破坏。

搞定方式:在安装的时候就严把质量关。

空调压缩机不启动的原因三:电源未接好或没电,电源导线插座接触不良,或者电源导线线径细或老化,电源电压低。定频空调启动电压:187V,电压波动范围:198-242V,变频空调的启动电156V,电压波动范围:176-264V,建议家庭安装稳压器还有就是因为安装时连接管弯扁,压缩机工作负荷加大。

搞定方式:检查电源导线是否老化。

空调压缩机不启动的原因四:功能锁定保护。部分品牌或机型具备童锁功能,如果正在锁定模式,无法进行任何操作,可参照说明书解除,压缩机长期处于高温下工作,造成绝缘降低,线圈阻值过低,启动电流增大,压缩机温度瞬间升高。

搞定方式:参照说明解锁。

空调压缩机不启动的原因五:电气线问题。

搞定方式:检查并修理,压差继电器断开,高压断电器断开,将压差继电器复位按钮揿下等待压力变化能将接点闭合或重新调整断开压力。

空调维修的注意事项

1、维修时拆卸设备之前务必从插座中拔出电源插头。在电源接通的设备上操作会引起触电。若必须接通电源进行维修或检测电路,不要解除设备中任何带电的部分。

2、如果在维修过程中,有制冷剂气体排出,不要接触排出的制冷剂气体。制冷剂气体会导致冻伤。

3、在焊接部位拆卸压缩机的吸气管或排气管时,首先应在通风良好处完全排出制冷剂气体。若压缩机内残留有制冷剂气体,当拆卸配管时,会有制冷剂气体或冷冻机油排除,而引起伤害。

4、进行维修时,若有制冷剂气体泄漏,应使工作场所通风。当制冷剂气体碰到花火时,会产生有毒气体。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

网友:
图一是空调,别当我傻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