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实认实不认电池

楼主(2019-06-25):
接到一台客户A1466板号820-00165-a 拿来电池不开机接适配器可以开机,拆机测量发现电池口SMBUS_SMC_5_G3_SCL电压3.3-4.2V跳变 打开图纸这个信号一路去了ISL6259一路去了EC,果断换了6259故障一样,没辙又在好的机器上拆了个EC换上故障还是一样,上拉2K电阻也换了还是会跳变,没思路了,大神们还有什么问题会导致这个电压异常?还有电池也换过了

网友:
测下电池接口的电压正常,这种一般都是要不电池,电池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