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换多厚的铜片呀?

楼主(2019-06-25):
今天遇到一台m5010  AMD北桥和显卡的,开机1.5-1.6电流,7声报警,这明显的北桥虚焊啊,拆机,加焊北桥,测试亮机。原来的显卡和桥的散热是硅胶垫的,我打算换成铜片,各位行家,换多厚的呀0.5MM 0.8MM 1MM?

网友A:
u8130工作正常,但是6脚不正常,所以换了它

天意wx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u8130工作正常,但是6脚不正常,所以换了它

?没看明白。。。。你是回复我的帖子么?

网友:
这个不好说,看情况吧,合适就行了,有一些你装薄了就接触不到位就会散热不好,有一些你装厚了又会翘起来。所以就看合适就好

网友:
1.5的 兄弟 不过肯定会返修

网友:
这个你得看着来先从最小的试试,应该0.8就可以的

网友:
参考那块泥的压出厚度。。

网友:
                            看着放啊

网友:
看大家的评论,早晚还得坏,那咋整。。。80块钱收的呢

网友:
0.5mm 的铜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