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不开机

楼主(2019-06-25):
联想G485通电不开机。有待机电流。刚通上电就0.170A的小电流。然后就变成0.003的电流。觉得应该是那里有短路。拆
机量了一下没有.待机35V,查了。EN。有3.3V。供电20V
EN1 EN2没有电压。量了PQ405脚也是没有电压。证明控制
是正常的。打了RT8205E的关键脚位。17脚对地短路。之前
修过是那个温控IC也会这个样。直接拆掉温控IC也是一样。
拆掉待机集成也是会短路。烧鸡大法。烧出是一个电容坏了。
装回去集成。17脚有5V电压输出了。还是没有35V出来。EN1
EN2没有电压。测RT8205E的待机条件都是正常的。用示波器
打了通电也没有波形。后级也不会对地短路。换集成。换了三个。
都是还是不行。淘宝网上买的。直接换到我有点怕。记得51125
可以代换上去。找了家里的料板。还找到了一个。换上去OK。35V
出来。通电显示。现在修理不容易啊。最怕遇到不好的集成。

网友:
u8130工作正常,但是6脚不正常,所以换了它

网友A:
今天遇到一个G480什么条件都有了,开机亮一下就掉电,都想干桥了,突然发现桥旁边有一个地方被人切断了,飞上线就好了,真是命不该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遇到一个G480什么条件都有了,开机亮一下就掉电,都想干桥了,突然发现桥旁边有一个地方被人切断了,飞 ...

二修机。眼力要好好看。不然很多都是修了没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修机。眼力要好好看。不然很多都是修了没钱的。

对啊,太难了现在维修这一行,上次修到一个CPU固定架底下被人隔断线的

网友:
改版的页面看着好累啊

网友:
有的地方都不会看了  自己多少分都看不见

网友:
改版后的页面,看资料很清晰了,页面大,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