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LA-9331P 开机滴滴 俩声报警

楼主(2019-06-25):
机器有时候冷却后,开机正常·机率很少。。。开一次后 关机 在开就滴滴 滴滴 滴滴报警  是俩声报警 ,内存也换过,BIOS也干过··南桥也加焊过。CPU也换过  现在没思路了···求助啊··

网友:
内存供电也正常····哎  电流1.7 就不动能亮的话电流是2.1-1.9 跑·就可以亮机

网友:
逻辑电路 不良

网友:
听声音像是不过内存

网友A:
两声报警,没认到内存,查一下内存的条件,重点两根SMB总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声报警,没认到内存,查一下内存的条件,重点两根SMB总线。

查一个SMB 电压才0.17  是南桥发出  换了南桥也不行··

网友:
看一下图纸应该不止去一个地方.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是不是拉低了他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一个SMB 电压才0.17  是南桥发出  换了南桥也不行··

这个有转换管的   好像还去了一个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声报警,没认到内存,查一下内存的条件,重点两根SMB总线。

这么多地方呢

网友:
我记得论坛里有人发过一个dell报警声的含义你可以搜下,像是内存

网友:
现在的机子板载CPU不好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转换管的   好像还去了一个芯片的

这个管子我看了主板上是没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