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戴尔一体机Insprion 24-5459求助

楼主(2019-06-25):
     戴尔一体机Insprion 24-5459求助,客户说用着就灭了再也开不了。拆机测开机不过内存,没集显供电,电流850左右。内存换过,疯抢吹桥无果。BIOS能弄到的数量有限4-5个刷完不开机,要么就是故障依旧要不就是电流300,请问有修好的给个建议。上图板子号。

网友A:
没有集显供电先不管他,修过这板,但是不带独立显卡的,你这电流应该显卡都没过,明天我看看,这板可以插lpc卡跑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集显供电先不管他,修过这板,但是不带独立显卡的,你这电流应该显卡都没过,明天我看看,这板可以插lp ...

感谢帮助 没用过这中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