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同行的华硕X556UV清灰后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6-25):
同行送来的电脑,说自己清灰,装上不开机了,告诉我直接修,插电源无待机,拆除主板发现进水,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阻腐蚀,直接拆掉,换好。故障解决。
电脑是修好了,刚准备装起来同行说客户不修了,说他自己在网上查的换主板才100多,我告诉同行,如果量大我可以出300回收一火车,给他还原故障吧,我这个气啊,直接把换上的件拆掉,装起来给他复原成不开机。
下午同行有又送过来说又修,说换板子没那么便宜,他跑到别人家没修好,再拿给我修。我说加价修,不修就拿走,这种人电脑不想修,最后还是给他修好,

网友A:
你这是同行。我经常遇到顾客修好了说不修了,看心情。心情不好就让他别修了,修几个小时给我说不修了

网友B:
我这边也经常有,而且本来谈好的说不修就不修了    也是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同行。我经常遇到顾客修好了说不修了,看心情。心情不好就让他别修了,修几个小时给我说不修了

不修了,给他故障复原,跑一圈修不好,跑回来如果被人家搞过,让他加价修,不修就滚

网友C:
再来修的话,就应当加价了

网友D:
上家竟然没有做故障。也太幸运了啊 !

网友E:
不修就多做点故障呗,从保隔开始,然后触发,按照时序来,再回来修就翻倍,或者直接搞死算了,拆掉芯片扩充芯片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家竟然没有做故障。也太幸运了啊 !

我已经给他做过了,上家搞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修就多做点故障呗,从保隔开始,然后触发,按照时序来,再回来修就翻倍,或者直接搞死算了,拆掉芯片扩充 ...

小伙子 你这想法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来修的话,就应当加价了

必须得加价,不加不修,不修他只能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伙子 你这想法危险了

没办法,穷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也经常有,而且本来谈好的说不修就不修了    也是同行

做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同行。我经常遇到顾客修好了说不修了,看心情。心情不好就让他别修了,修几个小时给我说不修了

不修了就做故障

网友:
关键还是上家跟客户沟通的不到位,大多数客户都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