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85M-IE35开机掉电

楼主(2019-06-25):
如题 一块V星B85M-IE35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摘掉CPU    反接电池放电后 偶尔能一次两次正常开机,但是多数情况是风扇转几圈以后就突然掉电。 测开机条件,发现有一路信号波形时有时无, 猜测可能是BIOS问题或者桥虚焊。 先来容易的,摘掉BIOS,热风枪有问题了 用的堆锡法 摘下  找到座子  上编程器 刷程序, 装回。 反复测试开机 一切正常,那路波形反复测试也正常。 完美解决

B85M-IE35 MS-7817 VER 1.2.zip

网友:
这种板检到宝了

网友(2019-07-29):
刷了开机慢

网友:
感谢分享,正需要修这个板子,下载下来刷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