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spd断线秒杀维修。

楼主(2019-06-25):
故障贼简单,我是骗分的,高手飘过。

故障    不跑码

维修过程:拿到手中开机发现不跑码,测量各大电感均有电(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这些),直接刷BIOS,再开机跑码54档内存。
插上内存打值卡开机测量,发现3V SPD没电,故障已经很明显,SPD断线,检查主板发现一处已经烧断,测量为SPD线路。
烧断位置在内存条和电源接口中间,烙铁不好焊接。便在反面找到连接线路两端的点,直接飞线,开机亮机。

这张图片角度问题可能让人看起来像是内存端飞线与其他点短路了,只是角度问题

补充内容 (2019-7-15 09:13):
最后一张图是发错了,我记得之前删掉了,怎么还在?

网友:
emmm我应该发到认证会员区的,这一个帖子才2分

网友:
烧的很明显。  不错

网友A:
你确实是骗分的,主板修着修着 颜色都能变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通病来的?我也修过一个是这里烧断线了。

网友:
技嘉的板也有修过spd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实是骗分的,主板修着修着 颜色都能变了                                                            ...

发错图片了,不是这个型号,马上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实是骗分的,主板修着修着 颜色都能变了                                                            ...

维修和发帖隔了挺长时间,恰好那张图片跟下面这几张挨着,也没仔细看,就搞错了,谢谢指正

网友:
楼主你真有意思..................

网友:
经常遇到SPD断线的,也是连接板背后主3.3V供电

网友:
问题找到不错,学习中

网友:
华硕板子这个问题比较多吧

网友:
上电时可以看看有烧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