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修复联想320-15ast板NM-B321总线导致的不触发LV5075A_各电感电压和对地值标识

楼主(2019-06-25):
故障机器:联想IdeaPad 320-ast;
主板板号:NM-B321;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待机0.013触发无反应;
维修人:超哥,广东江门;

修好后留下的阻值图和电压图作参考:

未修复前和修复后对比图:

处理加焊腐蚀电阻;
更换阻值变成无穷大的cpu供电ic的28脚4.7欧限流电阻;
清理腐蚀进水的NOVO复位开发附近;

清理完毕,主板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3A,触发无反应。
修好后实测待机0.02A;
此机是2017年生产的,无图纸无点位,淘宝也没得卖。
找it8586参考图纸,查EC待机条件基本正常,有待机3V和5V,不出1.8V和1.0V。

下载待机芯片图纸,查此待机IC供电条件ok,
跑线待机电压1.8和1.0V开启来源,追到ec脚位。

EC供电复位lid,等常规待机条件都ok,就是不发1.8V和1.0V的待机开启,初判ec坏,
复查进水部位发现真正故障点,ec与LV5075A之间有元件腐蚀导致。

亮机图:

故障首发,用此待机芯片的笔记本不触发条件,从此多了一个。ec和待机芯片之间竟然有smbus,请加分吧。

 会员1084905100鑫豆2024-5-25 13:12
 会员600889100鑫豆2024-4-3 12:28
 会员875616100鑫豆2024-3-20 13:56
 会员539978100鑫豆2024-3-14 15:13
 会员1188118100鑫豆2024-2-29 13:45

网友A:
已加分了兰兄,NOVO复位开关短路了?和ec与LV5075A之间开启作用的过孔断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加分了兰兄,NOVO复位开关短路了?和ec与LV5075A之间开启作用的过孔断线了?

NOVO复位的确被拉低了,干掉稳压管就ok,按开关没反应的根本原因已经公布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VO复位的确被拉低了,干掉稳压管就ok,按开关没反应的根本原因已经公布

图纸不全还真猜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