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7612,提示墨盒中的墨水已用完,停止工作,怎么消除报警?

楼主(2019-06-25):
HP7612,提示墨盒中的墨水已用完,停止工作,怎么消除报警?
除了换墨盒芯片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找清零软件清零!和墨盒芯片没有关系吧!

网友:
留个爪,看有大神解答吗?
这些经验贴很有用。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清零软件清零!和墨盒芯片没有关系吧!

和清零没有关系

网友B:
你找下设置里有没有”墨盒墨量低“之类的设置,将它的值由停止变为继续就可以打印了。话说没墨了你让他继续打印效果也不好呀,直接换墨盒不就完了?难道你自已改连供?自已改的连供问题多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下设置里有没有”墨盒墨量低“之类的设置,将它的值由停止变为继续就可以打印了。话说没墨了你让他继续 ...

墨盒比较贵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