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华为畅享8plus不开机

楼主(2019-06-25):
华为畅享8plus进水不开机,插充电器一直重启开不起机,拆机测电池检测脚无阻值,小白请教大神指教

网友:
电池检测线路检查一下检测电阻有无断线,再看看进水的地方腐蚀元件是否严重

网友:
进水先洗板水洗洗,吹干,显微镜下仔细看看,有无腐蚀脚

网友:
这个是腐蚀断线了……
这里有图纸,查看哪里断线。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