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20i 95度高温

楼主(2019-06-25):
联想x220i 95度高温,开机不动,温度就60度左右,直要动鼠标几下,温度就一下跳到95度,
风扇  与铜管多换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有可能CPU坏,这个是板载的

网友A:
不知道CPU的真实温度是不是真的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CPU的真实温度是不是真的很高,,,,,,,,,,,,,,,,,,,

客户习惯安装 鲁大师用,说温度太高不放心,一定要解决

网友:
温控电路呢?

网友:
风扇有转吗,或者你强制开启风扇转动开下

网友:
温控电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确定一下是虚假温度信息,还是确实温度很高,如果实际温度不高,看能不能查一下温控,实际温度确实很高的话,很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风扇清理下,还有电压供电稳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