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勤机时间走动不会动,被摔下来

楼主(2019-06-25):
检查发现少了颗电容,按道理来说这个电容不应该会让时间不会走动的啊,对不对啊?

网友:
在这个位置,一个是c1,一个c2

网友:
晶振换个试试

网友:
电容多一个少一个不应该的

网友:
时间不对,先换晶振

网友A:
示波器测试下晶振哈~!维修必备基本设备

网友:
那两个电容是稳压器的滤波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试下晶振哈~!维修必备基本设备

换了晶振都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