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秒杀二修蓝天代工Maingear游戏本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9-06-25):
       大家好!我是实地108期的老学员吴茂杰,很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互相学习讨论触膝畅谈。       今天去店里拿到一台蓝天代工的MainGear游戏本,一看她身上到处都是焊油,她被修的西啪烂遍体凌伤的。上家换过桥干过EC刷了BIOS换过COMS座子也拆过管子都没搞定,上家放弃了,看得出来他很想修好这台机器,我到手插电0.0012,按开关无反应,上电池能充电,感觉应该是有3v和5V的,拆开实测无电,打值公共点和CPU电感值一样短路了对地13,其他电感值正常。
       来吧,去掉CPU烧鸡把,抚摸全板PWM和上下管都不烫,重点还是要观察CPU部分,那就一个个二极管、电容拆吧,拆到陶瓷电容时发现下面板层烧糊了,做个小手术那就挖吧,挖后以为公共点阻值129和CPU前端正常,这就傻B了,要被老师干死的,果断上电,啪!大短了,摸到板层飞烫,草,这次烧的多了,把CPU供电芯片和上下管电容二极管挨个拆,最后烧了2对上下管,不敢上电了,这次把板层在挖一点,挖后阻值457正常了,补全管子测量下公共点和PWM的双G级和电感前端值,测量只有下管G级值为99,不正常,再次把PWM芯片取下打值还是99正常是无穷大的,估计一开始就是下管G极惹的祸,草,那就只有把双下管G级桶断呗!就从PWM芯片下管LG脚飞线到两个下管G级,阻值正常了452,两路上管553,这次小心一点电压调低点6V,试通电,咦,正常电流0.0037,那就19V开怼呗!

   公共点不短了,那就正常流程,测量公共点电压18.35V,电源表是19V,那说明是假公共点,这板子无点位只有图纸,丝印都很挤的,不好找原件,测量PQ45的G级无电,形不成串联分压。那就测量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把!第1脚vac无供电,芯片肯定不工作,pq81的g和s级都18.35v,Q82找不到在哪里,直接拆掉PQ81短接DS极,充电IC第6和8脚有电压了,但是第9脚还是发不出来,再次拆掉PQ45短接后,ok公共点出来了,在测充电IC2和3脚也有电了。没有芯片换只有这样了,不过也救活她了。:lol:lol

   测量3Vpwm有但是5VPWM没有,还以为是按开关才有,结果不是是同时出来的,这本开关脚18.6V,666。。抓过3V的波有,5V从未出现过。追查到en_5V为0V,再查到被自动拉低了,ec没发出高电平的DD_ON到PQ59B的G极在拉低PQ59a的G极,往前查EC条件均正常,也是自带程序IT8587e,加焊试试,不行,那就只有拆掉pq59A复合管了,OK,5v出来了,不过待机有点大0.221了,装U上内存接屏开机1.2A左右亮机了。该机这样搞了以后电池是多半不能用了。:lol

网友A:
吴茂杰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吴茂杰牛逼!!!

干死你 阿鲁巴你

网友:
看来越修越牛b了~~~生意好像不错喔

网友:
这板子使用的电容质量太差,,,,,,,,,,,,,,,,,,

网友:
厉害,可以指导我一下不

网友:
这波修的可以一波三折,整整好精华是肯定的,基础扎实的好处充分体现出来了。

网友:
吴大神牛逼

网友:
牛逼,思路清晰

网友B:
牛,这都能修好,有一点需要注意哦,飞条粗点的线可能要稍微好一点

网友:
哇。技术真好。。。补漆也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这都能修好,有一点需要注意哦,飞条粗点的线可能要稍微好一点

嗯  我准备给她来跟粗的 怕她受不了抚摸

网友C:
牛逼的很呢,那示波器啥牌子的,没见过

网友:
基本功比较扎实,不错的!!!!

网友:
牛,这都能修好

网友:
坏件这么多,能修好,真心不容易,不错。

网友:
今天重装系统试了一切正常,只是拔插电池第一次时会自动开机影响不大,也能充电。网也能上。只不过这本写的3.42a,充的时候达到6a了,我还以为可调电源大短保护了。换10a的电源就行了。

网友:
楼主基本功夫很扎实呀。一般看到板层烧焦的我都放弃了,修起来麻烦,还怕不稳定。

网友:
烧了一个洞也能修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的很呢,那示波器啥牌子的,没见过

优力德牌子

网友:
修的真的辛苦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的很呢,那示波器啥牌子的,没见过
优立德

网友:
刮骨疗伤 厉害

网友:
好厉害,如果给我修,肯定看到给上家动过那么多地方,直接放弃,要么就直接换主板了,没有那种以前刚开始学维修那种精神

网友:
技术是真不错,飞线补漆。。飞线确实细了点。

网友:
不容易 坏这么多地方!!!!!!!

网友:
我怀疑你在开车,并且我已经有了证据

网友(2020-10-11):
吴大神,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