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主板ZT-H61D3 PLA TINUM-S5V 有时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9-06-25):
索泰主板ZT-H61D3 PLA TINUM-S5V 有时没有CPU供电,风扇转下就停了,再重启,一测没CPU供电,CPU芯片RT8859M,芯片供电和EN信号正常。在论坛中发现这个芯片有通病,就是49脚和50脚的,220K电阻容易变性,果断跟换,问题解决。

网友:
8859供电芯片的通病,ton的设定电阻

网友:
我有块盈通的也是8859,CPU无电,换了电阻200K欧,BIOS 极烫

网友:
这些经验贴很有用。记下了

网友:
好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
嗯一般就是这里问题,再不行就换旁边的小芯片

网友:
挺有用的  受教了

网友:
是个通病了

网友(2019-09-08):
是不是只要是这个这个芯片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