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换了u2后 开机跳变300左右归0

楼主(2019-06-26):
原来问题是250毫安起跳 电池电压低 并且不充电 单板可以开机  换了u2后就看了下70毫安起跳觉得正常了 直接放充电 充电也正常电流了  但是开机白苹果重启 白苹果后屏幕会有一条横线 每次重启后位置不太一样 像下面这样  u2的底脚阻值打了也正常  复位电压 i2c总线  码片到cpu那两个电阻二极体也正常

网友:
u2,没有换好吧,在换一个好的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v

小宇电脑科技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是不是吹到硬盘了

网友:
是不是装反了 这个可 是很致命的 哦

网友:
用爱思助手看下有电池数据吗?

网友:
U2重新换一个

网友:
判断故障点精确 赞一个

网友:
u2坏了,还有就 是没装好

网友:
我感觉还是重点检查逻辑码片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吧  反正我不会修手机

网友:
重启看电流,到哪一步导致的重启。U2哪怕是值好锡的也有很大几率中招的。

网友:
300起跳 取下U2有没有重新触发看电流是否正常呢  如果取下U2正常了  那换个芯片是可以好的  再打值芯片焊盘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