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主板故障维修

楼主(2019-06-26):
技嘉H61主板当CMOS放电之后 主板就不能启动按开机键没反应了,要反复插拔电源线才能好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估计南桥rtc供电微短,需要进行反复的电流使得rtc路得到基本正常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南桥rtc供电微短,需要进行反复的电流使得rtc路得到基本正常的供电。

RTC供电测量正常,打值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