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卡软件调试结果

楼主(2019-06-26):
搞了3天 ,  不知道结果对不对,     大家瓜机瓜一下吧 ?    (不知道要测试多久)

网友:
软件是论坛的那个吗

网友:
显卡测试软件?

网友:
是的  论坛有把火那个

网友:
就是这个图片

网友A:
可以,不过你好像测得是集显驱动,你换张独显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你好像测得是集显驱动,你换张独显试试

是独显的  测了半天  都没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独显的  测了半天  都没有结果

结果保存在mats目录下的report.txt里面  可以用  nano report.txt  直接打开  ,你的没有结果是什么意思?

网友:
请楼主分享下,这个软件怎样在乌班图系统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