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维修知识:11种三相异步电动机常见问题与维修方式

楼主(2019-06-26):
一、通电后电动机不能转动,但无异响,也无异味和冒烟。

1.问题原因

①电源未通(至少两相未通);

②熔丝熔断(至少两相熔断);

③过流继电器调得过小;

④控制设备接线错误。

2.问题排除

①检查电源回路开关,熔丝、接线盒处是否有断点,修复;

②检查熔丝型号、熔断原因,换新熔丝;

③调节继电器整定值与电动机配合;

④改正接线。

二、通电后电动机不转,然后熔丝烧断

1.问题原因

①缺一相电源,或定干线圈一相反接;

②定子绕组相间短路;

③定子绕组接地;

④定子绕组接线错误;

⑤熔丝截面过小;

⑥电源线短路或接地。

2.问题排除

①检查刀闸是否有一相未合好,可电源回路有一相断线;消除反接问题;

②查出短路点,予以修复;

③消除接地;

④查出误接,予以更正;

⑤更换熔丝;

⑥消除接地点。

三、通电后电动机不转有嗡嗡声

l.问题原因

①定、转子绕组有断路(一相断线)或电源一相失电;

②绕组引出线始末端接错或绕组内部接反;

③电源回路接点松动,接触电阻大;

④电动机负载过大或转子卡住;

⑤电源电压过低;

⑥小型电动机装配太紧或轴承内油脂过硬;

⑦轴承卡住。

2.问题排除

①查明断点予以修复;

②检查绕组极性;判断绕组末端是否正确;

③紧固松动的接线螺丝,用万用表判断各接头是否假接,予以修复;

④减载或查出并消除机械问题,

⑤检查是还把规定的Δ接法误接为Y;是否由于电源导线过细使压降过大,予以纠正;

⑥重新装配使之灵活;更换合格油脂;

⑦修复轴承。

四、电动机起动困难,额定负载时,电动机转速低于额定转速较多

1.问题原因

①电源电压过低;

②Δ接法电机误接为Y;

③笼型转子开焊或断裂;

④定转子局部线圈错接、接反;

③修复电机绕组时增加匝数过多;

⑤电机过载。

2.问题排除

①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改善;

②纠正接法;

③检查开焊和断点并修复;

④查出误接处,予以改正;

⑤恢复正确匝数;

⑥减载。

五、电动机空载电流不平衡,三相相差大

1.问题原因

①重绕时,定子三相绕组匝数不相等;

②绕组首尾端接错;

③电源电压不平衡;

④绕组存在匝间短路、线圈反接等问题。

2.问题排除

①重新绕制定子绕组;

②检查并纠正;

③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消除不平衡;

④峭除绕组问题。

六、电动机空载,过负载时,电流表指针不稳,摆动.

1.问题原因

①笼型转子导条开焊或断条;

②绕线型转子问题(一相断路)或电刷、集电环短路装置接触不良。

2.问题排除

①查出断条予以修复或更换转子;

②检查绕转子回路并加以修复。

七、电动机空载电流平衡,但数值大

1.问题原因

①修复时,定子绕组匝数减少过多;

②电源电压过高;

③Y接电动机误接为Δ;

④电机装配中,转子装反,使定子铁芯未对齐,有效长度减短;

⑤气隙过大或不均匀;

⑥大修拆除旧绕组时,运用热拆法不当,使铁芯烧损。

2.问题排除

①重绕定子绕组,恢复正确匝数;

②设法恢复额定电压;

③改接为Y;

④重新装配;

③更换新转子或调整气隙;

⑤检修铁芯或重新计算绕组,适当增加匝数。

八、电动机运行时响声不正常,有异响

1.问题原因

①转子与定子绝缘纸或槽楔相擦;

②轴承磨损或油内有砂粒等异物;

③定转子铁芯松动;

④轴承缺油;

⑤风道填塞或风扇擦风罩,

⑥定转子铁芯相擦;

⑦电源电压过高或不平衡;

⑧定子绕组错接或短路。

2.问题排除

①修剪绝缘,削低槽楔;

②更换轴承或清洗轴承;

③检修定、转子铁芯;

④加油;

⑤清理风道;重新安装置;

⑥消除擦痕,必要时车内小转子;

⑦检查并调整电源电压;

⑧消除定子绕组问题。

九、运行中电动机振动较大

1.问题原因

①由于磨损轴承间隙过大;

②气隙不均匀;

③转子不平衡;

④转轴弯曲;

⑤铁芯变形或松动;

⑥联轴器(皮带轮)中心未校正;

⑦风扇不平衡;

⑧机壳或基础强度不够;

⑨电动机地脚螺丝松动;

⑩笼型转子开焊断路;绕线转子断路;加定子绕组问题。

2.问题排除

①检修轴承,必要时更换;

②调整气隙,使之均匀;

③校正转子动平衡;

④校直转轴;

⑤校正重叠铁芯,

⑥重新校正,使之符合规定;

⑦检修风扇,校正平衡,纠正其几何形状;

⑧进行加固;

⑨紧固地脚螺丝;

⑩修复转子绕组;修复定子绕组。

十、轴承过热

1.问题原因

①滑脂过多或过少;

②油质不好含有杂质;

③轴承与轴颈或端盖配合不当(过松或过紧)

④轴承内孔偏心,与轴相擦;

⑤电动机端盖或轴承盖未装平;

⑥电动机与负载间联轴器未校正,或皮带过紧

⑦轴承间隙过大或过小;

⑧电动机轴弯曲。

2.问题排除

①按规定加润滑脂(容积的1/3-2/3);

②更换清洁的润滑滑脂;

③过松可用粘结剂修复,过紧应车,磨轴颈或端盖内孔,使之适合;

④修理轴承盖,消除擦点;

⑤重新装配;

⑥重新校正,调整皮带张力;

⑦更换新轴承;

⑧校正电机轴或更换转子。

十一、电动机过热甚至冒烟

1.问题原因

①电源电压过高,使铁芯发热大大增加;

②电源电压过低,电动机又带额定负载运行,电流过大使绕组发热;

③修理拆除绕组时,采用热拆法不当,烧伤铁芯;

④定转子铁芯相擦;

⑤电动机过载或频繁起动;

⑥笼型转子断条;

⑦电动机缺相,两相运行;

⑧重绕后定于绕组浸漆不充分;

⑨环境温度高电动机表面污垢多,或通风道堵塞;

⑩电动机风扇问题,通风不良;定子绕组问题(相间、匝间短路;定子绕组内部连接错误)

2.问题排除

①降低电源电压(如调整供电变压器分接头),若是电机Y、Δ接法错误引起,则应改正接法

②提升电源电压或换粗供电导线;

③检修铁芯,排除问题;

④消除擦点(调整气隙或挫、车转子);

⑤减载;按规定次数控制起动;

⑥检查并消除转子绕组问题;

⑦恢复三相运行;

⑧采用二次浸漆及真空浸漆工艺;

⑨清洗电动机,改善环境温度,采用降温措施

⑩检查并修复风扇,必要时更换;检修定子绕组,消除问题。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