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维修之压缩机问题检修及准确的加氟方式,值得收藏哦

楼主(2019-06-26):
空调压缩机串气,表现为高压、高温排气进入了低压吸气;由于加热了低压吸气温度,压缩机的排气温度将更高,排气管烫得手都不能摸,同时,压缩机的运转温度也很高。那么怎么样确定压缩机串气问题呢?

第一步

测量系统的压力

待机状态即室外机未运行肘,在三通阀检测口接上压力表, 查看系统静态压力约1MPa, 说明系统内有氟R22且比较充足。

遥控开机,室外风机和压缩机开始运行,查看系统压力保持不变,仍约为1MPa并且无抖动迹象,此时运用活动扳手轻轻松开二通阀螺母,立即冒出大量的氟R22,查看二通阀和三通阀阀芯均处于打开状态,说明制冷系统存在问题。

第二步

测量压缩机电流

运用万用表电流挡,钳头夹住室外机接线端子上2号压缩机黑线测量电流,实测电流约1.8A,低于额定值4.2A较多,可大致说明压缩机未作功。

手摸压缩机在振动,但运行声音很小。

第三步

手摸压缩机吸排气管

用手摸压缩机吸气管感觉不凉,接近常温;手摸压缩机排气管不热,也接近常温。

第四步

问题分析

综合检查内容,以下则可以判断为压缩机串气

系统压力待机状态和开机状态相同、

运行电流低于额定值较多、

压缩机运行声音很小、

手摸吸气管不凉且排气管不热

确定问题:

在二通阀和三通阀处放空制冷系统的氟R22,运用焊枪取下压缩机吸气管与排气管铜管, 再次上电开机, 压缩机运行, 手摸排气管无压力即没有气体排出、 吸气管无 吸力即没有气体吸入, 从而确定压缩机窜气破坏。

加氟也是空调维修的一项基本功,同时又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甚至很多空调老鸟对于加氟量这一块也是很不清楚,空调到底需要加多少氟利昂,今天我们分享一下同行们的经验。

准确加氟的前提条件
1、安装以及维修的空调必须符合其运用条件及安装标准;
2、维修的空调控制系统及执行元件必须正常;(各报警信号正常)
3、管路系统必须已有效排除空气、水分、阻塞、泄漏点等情况;(抽真空)
4、过滤网、内外热交换器应清洁,通风良好;
5、安装及维修工具及材料必须合格;
6、严格按加氟工艺操作。
要想准确加氟,可以按照以下四个方式来进行:
1、定量加氟
2、测电流
3、测压力
4、观察法

一、定量加氟
在空调的室外铭牌上,都有空调的加氟量,这个加氟量是最准确的,空调在出厂前已经经过N次的测量,得出的最合适的加氟量,所以一般只要按照这个重量来加氟利昂就没有问题。
步骤如下:
1)、在三通截止阀工艺口连接好三通阀、压力表、加氟软管、氟瓶或真空泵等。
2)、放氟抽真空后,开始慢慢加氟。
3)、用台秤等较精确的计量工具称重,当氟瓶内氟的减少量等于空调铭牌上的标准加氟量时,关闭氟瓶阀门。

二、测电流
操作方式:
1)、将空调设置于制冷或制热高速风状态(变频空调设置于试运转状态)下运转;
2)、在低压截止阀工艺口处,边加氟边观察钳形电流表变化,当接近空调铭牌标定的额定工作电流值时,关闭氟瓶阀门。
3)、让空调继续运转一段时间,当制冷状态下室温接近27℃或制热状态下室温接近20℃时,再考虑室外机空气温度、电网电压高低等影响额定工作电流的原因,同时微调加氟的量使之达到额定工作电流值,做到准确加氟。
为什么要进行微调?
空调铭牌标定的额定工作电流值,是空调厂家在以下工况条件测验的数据:
制冷状态,电源电压220V或380V时风扇高速风,室内空气温度27℃,室外机空气温度35℃;
制热状态,电源电压220V或380V时风扇高速风,室内空气温度20℃,室外机空气温度7℃。
实践总结的微调数据可以参考如下:
1、温度的影响:
1)、制冷状态下,以室外机空气温度35℃为标准,室外温度每升高或降低1℃,增加或减少额定工作电流值的1.4%;
2)、制热状态下,以室外机空气温度7℃为标准,室外温度每升高或降低1℃,增加或减少额定工作电流值的1%;
2、电压的影响:
制冷或制热状态下,以额定电源电压220V或380V为标准,电源电压每升高或降低1V,减少或增加额定工作电流值:
单相1匹0.025A,1.5匹0.025A×1.5,2匹0.025A×2,3匹0.025A×3;
三相3匹0.025A×3/3,5匹0.025A×5/3,10匹0.025A×10/3。

(*以上数值为经验值*)

三、测压力
操作步骤:
1)、将空调置于制冷高速风状态(冬天,制热需要加氟时,将空调设置于强制制冷状态或将室温传感器置于27℃左右的温水中,模拟夏天温度让空调处于制冷状态)下运转;
2)、在低压截止阀工艺口,边加氟边观察真空压力表的低压压力;
3)、当低压在0.49MPa(夏天)或0.25MPa(冬天),关闭氟瓶阀门。(R22制冷剂)
微调:
1)、需要考虑室外机空气温度高低、室内冷负荷大小等影响低压压力的原因,微调氟利昂的量和表压力,做到准确加氟。
2)、进行微调的原因:
因为低压力与室内冷负荷成正比,即冷负荷越大,压力越高,反之越低;
3)、加氟工艺口及附近管道,因安装在室外,其压力及蒸发温度受外界气温影响很大,室内热交换器实际压力及蒸发温度夏天要偏高一些,冬天要偏低一些。

四、观察法
操作步骤如下:
1、通过室内机出风温差来判断:
将空调设置在制冷或制热高速风状态下运转,加氟量准确时室内热交换器进、出风口处10cm的温差是:制冷时大于12℃,制热时大于16℃;
2、通过结霜情况来判断
1)、制冷时,室内热交换器所有结露 、蒸发声均匀低沉、室外截止阀处结露、夏季冷凝滴水连续不断、室内热交换器与毛细管的连接处无霜有露 等;
2)、制热时,室内热交换器壁温大于40℃。
总结:在实际维修中,变频空调因对加氟量的准确性要求相当高,或定频空调因制冷管路系统需抽真空时,宜采用定量加氟方式。若管路系统需补充氟时,宜采用以测电流为主、测表压为辅,兼顾观察的方式。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