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那个好用呢

楼主(2019-06-26):
编程器那个好用呢  编程器那个好用呢  编程器那个好用呢  编程器那个好用呢

网友:
你买编程器什么用途? 你买编程器什么用途?你买编程器什么用途?你买编程器什么用途?

网友:
笔记本刷bios

网友:
TL866II  PLUS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如果同时也修液晶电视,建议入RT809H

网友:
修笔记本的,还是建议你买RT809H ,一步到位好点。

网友:
XT100,三十几块钱,哈哈哈哈!

网友:
CH341A可以吗?

网友:
如果刚接触就买RT809F,如果是老手就买RT809H

网友A:
809H也只能算家维专用编程器,ds1225,ak6440那些都不支持,nand,emmc也只能家电行业安卓系统的,特殊格式的还是不能全盘完美复制,,,,,买编程器还是希尔特,通用专业,更新快,就是价格太贵,,,作为尝试建议tl866,不贵,官网更新服务也很好,,,vs,top那些官网都xxxx,指望器件更新那就算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9H也只能算家维专用编程器,ds1225,ak6440那些都不支持,nand,emmc也只能家电行业安卓系统的,特殊格式 ...

希尔特支持刷EC程序吗 8586 npce288 388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尔特支持刷EC程序吗 8586 npce288 388这些

支持么?有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