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械师 T57-D6修复不加电一例

楼主(2019-06-26):
海尔机械师 T57-D6修复一例 6-71-N15F0-D02A

25号中午接到一台 不加电的T57  上电流表 待机0.26  明显待机高短路 或者自动加电电压不全,但是这机器不会自动加电 排除缺电压的可能。

那就拆机干活喽。
拆开后 插上电源  摸主板各芯片温度 到南桥这里 差点烫个包。 测量值 桥背面短路了,那就BGA操作。
   换好后  ,电流居然0.16  我擦 。忘记拍照了  心烦啊  这桥要是做不好 球不好植啊,太小了 太密了, 尝试加焊下吧 来回加焊2次 结果一样, 没办法了 只有拆了  慢慢直球了 ,中间没拍图 因为没把握,而且认定赔钱了。 用0.25珠子一点点的 值起来了。
再次上BGA   结果一样。   我又订了一个桥回来, 这个做不好赔钱  在买个做好的话 不赔钱了。
中间桥周边 电阻 电容 到桥一端阻值都有数值,也没有对地短路, 这是白胶的比黑胶的主板 还好做,黑胶的拆了 基本有掉点或者掉漆。
郁闷中 要不要尝试换另一个新桥了。

大家有疑问 为啥不去刷BIOS 呢,   这里告诉大家  这个SR2C4买工厂版的 是不需要 刷BIOS 的 前后已经验证了 5台了, 开始的时候没理解这桥  吃了不好亏,后来跟卖家商量 要质量好的 他们推荐给我就是工厂版的。

情况到这里  要么去换桥 要么退掉 要么再研究    ,思考0.16的触发电流 难道我搞掉件了 幸亏手里有一片坏主板 对比了 没有掉,桥做过了,,,,,,,,     不经意的看到了BIOS 芯片  刷下试试呗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 论坛下载了一个   刷好后 卧槽电流刷的上去了  心里万马奔腾啊 ,  接屏 后 傻眼了 屏幕没反应啊,测量屏幕接口 开启电压没有转换过去  键盘灯亮了,我直接强制接线拉过去

开机屏幕有闪动还是 黑呼呼的 到这里好累啊   天啊 不带这么玩人的, 测量数据值都正常

      MD的 换个桥 就出这么多事, 以前的基本没出现过 2-3个问题的 , 难道搞显卡不成, 还是桥没做好, 不敢盲目的去做了, 桥直球都很费时间    再误判纯属玩自己了, 心静一会     在继续研究...

U148 图纸显示 有这个芯片  但是主板 是空的,不知道图纸不对还是咋地.不管他了 显卡 南桥  出现屏幕不显示 大多数是这问题,但是我这个换桥   有时候BIOS不对也会出现内接不亮, 对  搞BIOS   我把原来的 资料读取 直接合ME 修改,试试吧  不行不玩了   报价也没多少钱    N16P显卡 玩不起   ,实在不行 换主板了,
不知道真是可怜我 还是BIOS 刷的不兼容 不匹配,  改完原来的刷好 开机,MD 屏亮了 ,我都修 了1天了  桥是一直备货有的.  真是 有时候经验也会玩死人,前面换了又不是没换过这桥,最后BIOS能导致电流跑不上去 ,真实意想不到的结局啊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1351-1-1.html    这个是原厂的 刷了屏幕 没显示的   不是我说BIOS不行  可能对我的不匹配  ,遇到的人 注意下

             结局真是万万想不到     此机到这里修复完毕.  希望此贴帮助有用人. 机械师T57-D1U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v

网友A:
修这机器也验证了一个问题,以后修机器,6th以后的机器,更换PCH 以后尽量去自己修正ME,这样心里有底,一般坏PCH的不会有其他问题的

网友:
这机子爱怀桥

网友B:
你不是说工厂的桥不用刷BIOS吗

网友:
淘宝买的南桥可以用吗   我之前买的都是用不了的,ME没有显示出来,都是半个小时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说工厂的桥不用刷BIOS吗

仔细看好嘛,  我前面换的都没刷, 这个是例外  经验害死人,

网友:
这修的 真的厉害了 坏了这么多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这机器也验证了一个问题,以后修机器,6th以后的机器,更换PCH 以后尽量去自己修正ME,这样心里有底,一 ...

很多烧PCH的BIOS资料也会损坏,换了桥有问题还时刷过BIOS好些

网友:
这个需要改吗!!!!!!!!!!!!!!!!!

网友:
现在一些本,换桥后刷BIOS ,工厂的桥不需要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烧PCH的BIOS资料也会损坏,换了桥有问题还时刷过BIOS好些

我尽量使用客户原机的BIOS ,里面有一些OEM信息,比如PN SN 还有OEM Windows序列号,怕出现麻烦事

网友:
厉害啊,换了那么多芯片搞定的,就是厉害啊

网友:
一般换桥都刷bios 电流0.16左右  不出cpu供电这个时候 你没有测量 工厂版的也不能全信

网友:
最后还是改的BIOS。
那你这个总结,前后5台,到底有用没用呢?

网友:
换桥是需要改ME的,你买的桥多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机器也验证了一个问题,以后修机器,6th以后的机器,更换PCH 以后尽量去自己修正ME,这样心里有底,一般 ...

网友:
6代的桥,换后真是太麻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力学习了

网友:
好多不会改BIOS的,那只能下载所谓工厂BIOS啊。

网友D:
请教楼主ME怎样合并,请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ME怎样合并,请不吝赐教,感谢

怎个不怎么是 秘密了吧, 合成BIOS 教程论坛很多啊

网友: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个不怎么是 秘密了吧, 合成BIOS 教程论坛很多啊

好的,谢谢!

网友:
修到一台进水机,换桥后触发1.23然后慢慢跳到1.64最高1.8几,然后掉电,经检测无核显供电,有没有遇到过!这个应该是电路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