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9-06-26):
看下图,无图纸,电源是19V供电的,待机有0.02V,开关引脚有3.3V左右,开关里面的发光MOS管是蓝色灯不停的闪动,没有图纸,电源芯片是GS5238,开机不触发,

网友:
版号是MQLP3AP
REV:1.0

网友:
这种版图坑定没有的

网友:
这种板子都是没图纸 看看 能不能查查io的信号

网友:
没有图纸吧这种板子

网友:
查下待机基本条件,EC条件

网友:
技嘉也出这种 CPU集成的小板了吗,             第一次见

网友:
不应该量量开机电压之类的吗

网友:
查下EC吧,没图找下此EC的PDF或图纸作为参考试试!

网友:
好迷你的板子啊,见到过Intel的这种板子。

网友:
技嘉也做笔记本么?第一次见

网友:
兄弟,你发错板块聊吧,这里不是笔记本区吗

网友:
V星笔记本见过 没见过技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