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干货:高压开关柜的常见问题查及原因,学到就是赚到

楼主(2019-06-26):
开关柜合不上闸处理
1.GG1A型开关柜合不上闸的原因。
(1)操作不当。
(2)合闸电源消失。
(3)控制回路断线。
(4)转换开关接触不良。
(5)合闸线圈断线。合闸接触器线圈断线。
(6)辅助触点接触不良。
(7)其它机械方面问题,如传动机构连杆松动、脱落、合闸铁芯卡涩,断路器分闸后机构没有复位等。
处理方式
(1)首先在绿灯亮的情况下,再合一次闸,如果合上,说明是转换开关没合到位,属于操作不当。

(2)如果绿灯亮,接触器动作,应该检查合闸电源是否正常,如电源开关没投、合闸熔断器熔断等原因并处理。检查熔断器是否熔断的方式有两种:一种为带电检查,一种为取下后用欧姆档检查。详细介绍。

(3)如果绿灯不亮,那么首先检查控制熔断器和小开关是否熔断或者跳闸。若果发现问题,应及时更换。

(4)辅助触点接触不良,绿灯不亮,打开机构盖,检查合闸回路辅助触点,调整小拉杆到合格位置。什么位置算合格?

(5)合闸接触器线圈断线,或者接点卡劲。更换接触器或者拆下检修。

(6)转换开关接触不良,用短路线将5-8接点短路后能合闸,说明接点接触不良,拆下检修或者更换

(7)打开机构盖,用手动合闸检查合闸顶杆是否能过托架2mm,如果不能说明合闸铁芯行程不够,应调整铁芯顶杆长度。
(8)打开机构盖,检查机构在上一次分闸后是否回位,如果没有,使用手动方式将其归位,再合闸。
(9)检查合闸电源电压是否满足不低于85%的额定电压。
(10)弹簧储能机构,应检查是否机构为储能。

2.KYN28型开关柜合不上闸 分不开 的原因

(1)没有控制电源 显示控制回路断线

(2)转换开关接触不良

(3)弹簧未储能 储能指示灯灭

(4)手车没摇到位置 手车位置指示灯灭

(5)航空插头接触不良

(6)手车内的控制电路板内问题

(7)手车内辅助接点以及行程开关接触不良或者未到位

(8)合闸或者分闸线圈短路或者断线

(9)机械回路问题 弹簧、齿轮、轴销等。

KYN28型开关柜合不上闸的检查处理

(1)没有控制电源 显示控制回路断线检查控制回路电源开关是否在合位如在合位用万用表检查电源侧和负荷侧是否均有电 如没有应查二次线

(2)转换开关接触不良检查开关的接线情况和开关内部触点,短接 合闸的 接点和 分闸的 接点确认是否是接点接触不良

(3)弹簧未储能 储能指示灯灭检查储能电源开关是否合位(4)手车没摇到位置 手车位置指示灯灭 用操作把手调整手车位置至终了位置检查位置指示灯亮

(5)航空插头接触不良应首先检查插头的针式接线柱是否良好,有无松动脱落现象,如有应该予以焊接 如果焊接良好无松动,应该插拔几次固定好后再合闸。

(6)手车内的控制电路板内问题电路板内有四个回路的熔断器,分别为合闸、分闸、储能、闭锁回路。容量分别为5A和2A检查熔断器是否熔断 接触器是否烧损 电路板的接线有无松动 短路线是否正确等

(7)手车内辅助接点以及行程开关接触不良或者未到位打开手车面板手动检查各触点接触情况 和触点的接线是否良好 如接触不良可考虑更换接点接线 或者调整行程开关的接触位置

(8)合闸线圈、分闸线圈短路或者断线将线圈接头拔下,测量线圈电阻

(9)机械回路问题 弹簧、齿轮、轴销等。检查轴销有无缺失,传动轴是否偏移脱落,弹簧是否拉力是否正常 齿轮的啮合错位否

开关分不开的原因及处理(1)控制熔断器熔断。更换。

(2)转换开关6-7接点接触不良。拆下检修或者更换。

(3)机构里辅助开关接触不良,或者烧坏。打开机构调整拉杆长度或者用砂布处理触点烧痕。

(4)检查分闸线圈是否断线,更换时要考虑电源电压,串并联关系。

(5)检查分闸铁芯行程是否正常,如发现不够应调整或者更换。(6)铁芯是否卡劲,可适当涂抹二硫化钼。

(7)检查死点是否过低,如果低于180度,可适当进行调整。

开关柜红灯不亮原因及处理(1)用万用表检查红灯接线柱有无电压,如果有电压,说明红灯坏,应联系停电更换红灯灯具。(有的灯有极性)

(2)如果没有电压,应该检查分闸回路,包括转换开关16-13接点、机构内辅助触点、分闸线圈、控制熔断器等。

(3)如果是KYN28开关柜,应检查控制回路的电源断路器是否送电或者跳闸。

控制熔断器 正 负 闪光

电流互感器异常声音的原因(1)固定互感器的螺丝松动,应紧固。

(2)互感器内部穿芯螺栓松动。

(3)互感器容量小造成在过负荷的时候磁饱和。

(4)二次回路开路。如表计和继电器的线圈断线、互感器的接线端子接触不良、端子排的试验端子开路等。

(5)互感器绝缘件污损,绝缘下降,污闪放电

开关柜闭锁不管用原因

(1)开关柜甲倒闸合上后,网门能打开,闭锁没有起作用,检查闭锁连杆紧固螺丝是否松动,调整合适后合闸试验。

(2)开关和刀闸间闭锁检查,合闸后顶杆是否将圆形挡块顶到刀闸把手的闭锁中间。如没有,应调整真空开关的闭锁拉杆长度,使之合格。(3)KYN28型开关柜闭锁的检查,电气闭锁应有电源,机械闭锁应无卡劲。不应经常用解锁的方式打开电缆室门。

开关柜绿灯不良原因及查找

(1) (1)用万用表检查绿灯接线柱有无电压,如果有电压,说明绿灯坏,应联系停电更换红灯灯具。(有的灯有极性)

(2)如果没有电压,应该检查合闸回路,包括转换开关11--10接点、机构内辅助触点、合闸接触器线圈、控制熔断器等。

(3)如果是KYN28开关柜,应检查控制回路的电源断路器是否送电或者跳闸。

开关柜工作灯不亮原因

(1)开关不管用,更换。

(2)灯泡烧坏,更换。

(3)灯座接触不良,拆下后检修或者更换。

(4)KYN28型开关柜应检查电源断路器是否跳闸或者破坏,另外应检查接线处是否良好,有无接线外皮被压在接触部位现象。

机构分合闸指示牌位置不对

检查分合闸开关是否到位,检查拉力弹簧、真空开关导杆的长度变化,如果确认分和到位,应打开机构盖,检查分合闸指示牌的固定螺丝是否松动。

检查分合闸指示牌是否变形卡劲。

隔离开关的问题原因

(1)检查隔离开关绝缘子是否完整,有无电晕和放电现象。检查水泥浇铸连结情况,有问题应及时处理或更换,用兆欧表检测绝缘子的绝缘电阻。

(2)检查传动杆件及机构各部分有无损伤、锈蚀、松动或脱落等不正常现象,检查润滑情况,必要时加以清理并加二硫化钼,对底座进行铲锈涂漆并确保其接地良好。

(3)检查触头接触是否良好,压紧弹簧的压力是否足够,清洁触头接触表面的污垢和烧伤痕迹。触指烧伤严重的应更换,触指弹簧弹力不够的应更换,接触表面涂中性凡士林或导电硅脂,减小触头的氧化。(4)用直流电桥测验动静触头间和母线与刀闸连接板之间的接触电阻值应符合规定。单个接头之间≯ 200μΩ。

(5)按制造厂的技术参数复测开关的有关技术参数,如触头插入深度、同期度、备用行程张开角度等,不符合要求应重新调整。

(6)隔离开关的操作机构检查,联锁是否正常。

真空断路器的常见问题

1.失去真空度,丧失灭弧能力。

2.开关的触头磨损严重,通过倒杆的长度可以观察出来。

3.导电带接触不良,螺栓松动,回路接触电阻过大。

4.返回弹簧松。

5.各部分的轴销易脱落。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事……要有从业资格证的……牛B,佩服

网友:
这种技术帖,既赚积分,又没人能看懂.妥妥的.就是太鸡肋了,纯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