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ASUS 板号X556UV REV3.1 贴纸型号X556URK原厂

楼主(2019-06-26):
ASUS 板号X556UV REV3.1 贴纸型号X556URK原厂
请对好贴纸型号刷写稳如狗!

ASUS 板号X556UV REV3.1 贴纸型号X556URK原厂.rar

网友:
亲测亮机快,内存贴纸UQK也通用,我的内存贴纸就是UQK

网友:
BIOS 是好的 一刷即亮 开机速度还可以,bios版本是306

网友: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力,思路清晰,没得弯路

网友(2019-08-10):
bios刷到就亮了,亮机挺快的,我的cpu i5-7200

网友(2019-10-31):
确实可以用  谢谢LZ奉献
刷完序列号没有了,请问用什么工具写

网友A(2020-05-19):
我的板号是X556UV 3.1刷了这个程序后独立显卡驱动打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号是X556UV 3.1刷了这个程序后独立显卡驱动打不上!

贴纸型号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号是X556UV 3.1刷了这个程序后独立显卡驱动打不上!

刷哪个程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哪个程序解决了?

在论坛里找了一个原厂的

网友(2020-11-24):
刷了可以亮 但是风扇狂转

网友(2021-09-11):
刷后一切正常

网友(2022-08-09):
刷了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