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JR图纸

楼主(2019-06-26):
此机器电流完全跑亮聊,但实际没亮,只有点位图,没有图纸,请大家帮我找找,谢谢

网友:
你怎么知道,完全跑亮的呢,有点位还是好修的,就怕什么都没有,点位是还有信号的,同样可借用,自检过内存后CPU有没有再次发出SVID呢?

网友:
有点位就参考维修吧 asus的图纸不好找

按你的思路电流正常 不亮屏查下显示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