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手机移动连不上4G网络故障维修

楼主(2019-06-26):
【故障机型】iPhone6s

【故障现象】移动连不上4G网络,电信和联通可以。

【故障分析】客户描述自己更换过射频IC,和功放IC,根据维修史分析此故障可能是移动4G通道线路上的功放ic问题。

【维修过程】开机测试各项功能,插卡上移动SIM卡打开4G数据蜂窝显示E网如图:

根据客户所说电信和联通可以,找来联通sim卡装机测试可以上4G如图:

如上图问题明显是出在移动4G道上的功放ic,查看电路找到移动通道频段结合上家维修过的功放进行维修。从UHASM_RF (高频天线开关)50_MB-HB_ASM_IN_B38_B41B到 UHBPA_RF(高频功放ic)到U_WTR_RF(射频ic)换过。UMBPA_RF(中频功放ic)换过。

还有一路UHASM_RF (高频天线开关)50_MB-HB_ASM_HB_DRX_OUT到UDIVA_RF(前段ic)到U_WTR_RF射频ic。初步怀疑是UDIVA_RF(前段ic)损坏导致的。

更换后开机进入系统移动4G信号出来了。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楼主是一个修手机的老手。
我修了十几年电脑,现在我在修手机主板。属于边修边学状态。其他电路很好理解,但是移动网络,什么射频,中频什么的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各个频率短都有芯片控制?

网友:
信号这块能一针见血的搞定,绝对高手

网友:
信号问题最不好处理,谢谢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楼主是一个修手机的老手。
我修了十几年电脑,现在我在修手机主板。属于边修边学状态。其他电路 ...

去迅维培训一下你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