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联想打印机卡纸

楼主(2019-06-26):
打印机打印  复印都卡纸   都到这个位置 感觉没到硒鼓 卡的时候有唧唧声音!!硒鼓和粉盒都换过

网友:
和我用的机子好像型号相同的-----仔细观察应该有突破的.....

网友:
注意搓纸轮,如果力度不足,上纸慢,在规定时间内未到达传感器位置,就会报卡纸。你可以拿湿润的毛由擦下搓纸轮再试,注意是湿润,就是潮一点的,不是湿的,必须要拧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