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Elite 8300 USDT 惠普8300小主机 通病 不上电 无法开机 按开机键无反应

楼主(2019-06-26):
我的这台机子是海淘的,到手时整机原装,用了一年左右,出现故障:接电源 电源指示灯亮 但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最初我以为是主板受潮了,拆出来用吹风筒吹了一阵后再试,故障依旧

对于主板维修,我是完全的小白。出现这种状况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在淘宝购买了一块拆机主板换上,换上后机器正常。时间:2017年3月

使用了一年多,又突然出现和之前完全一样的故障了!这阵一直下雨,空气非常潮湿,以为这次是真的受潮导致了,实际上吹风筒吹了之后,证明我还是图样。。。故障和之前一模一样。。。

前后两块主板都是相同的故障,这个应该是这个机子的通病吧。不知论坛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我自己有万用表 焊台,如果不是太困难的操作,我应该是对够搞定的。

网友:
楼主晒图看看。乍一看没明白。

网友:
这种问题 估计不是专业人员不好解决 建议直接找个店面维修吧

网友:
以下是一些已经排除的问题:
  • 电源问题,使用万用表测试输出19V正常
  • 主板受潮问题,吹风筒侍候后问题依旧
  • 开机键问题,万用表测试按下开关时是通的

一些补充供参考
  • 最小化系统依旧无法上电(移除所有能移除的组件包括CPU 内存 硬盘 光驱) 电源指示灯依旧不亮
  • 电源接通指示灯(非开机指示灯)接通电源是会亮
  • 主板无肉眼可见的烧焦痕迹,接电功耗仪会显示有一个2W左右的负载

网友:
刚接通电源用手摸电源接口附近的无件,发现有两个原件发热严重,如果是找到问题了,大家帮忙看下这是两个什么元件
上面的字是W2F 26

网友:
两个管拆下来了,家里有一个废主板(捷波P43),随便从上面拆了两个管子焊上去

满怀期待能点亮,然而。。。。。。。接上电源接通电源指示灯闪一下,直接冒烟了。。。。。。

现在接通电源连接通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了。。。。。。

网友:
从淘宝上购买了W2F的三极管,明天应该能到,到时换上试试,祝我好运吧

但愿之前的冒烟只是把新装上去的两个拆机管子烧了,别把别的元件给烧了

网友:
原来的W2F和换上去导致冒烟的T1A,都拆下来了等淘宝买的管子到了再换上去

网友: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之前的冒烟把别的元件给烧了,特别是大的很多脚的元件,我手里没有热风枪,那种元件坏了基本就等于这个板子我无法修复了。

网友:
后续:
换了三极管之后还是不行,估计有什么别的元件被烧了,不搞了

网友:
你没有测试工具,又不懂上电时序,这块主板又找不到图纸,不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