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S530-A 触发瞬间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26):
海尔S530-A  触发瞬间掉电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待机正常,按开关,瞬间电流0.07 掉回待机。可以二次触发。
维修过程:拆机,目测板子没进水,表面很干净,很新。没明显痕迹!要好好分析一下了!
1,既然待机正常,触发掉电,可以二次触发,一般来讲应该不是短路了。缺供电,或者缺二级电压!
2,实际测试发现3 5V是触发后产生的。按下开关瞬间可以量到3V 5V。打3V 5V后级转换管,一个电压都没。 说明问题就出在二级电压没打开导致掉电的。
3,找到了问题点就好办了。量了下转换管都没短路。应该出在开启信号上了。找了个图纸参考一下,这个板子找到图纸也没什么大用,板子上面没位标的。
4,观察图纸发现是一颗IC  G5934管理所有的开启信号。。那就从这颗芯片开始查吧,第一步查供电 20# 一查,故障浮出水面了。1.9V  看图纸是电源电压才对啊。追线路!!

追线路发现是断线了。 结点腐蚀了。 看图就知道了。在风扇下面压着,没注意看! 刮开后发现节点腐蚀严重,就直接飞了根线搞定!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了

网友:
给人一种电路保护的错觉。

网友:
分析很详细,思路清晰,修起来顺手,

网友:
楼主很细心呀。

网友:
要是没有清晰的思路,一般人捡不了这漏

网友:
之前也修过一台海尔的笔记本,也是开机掉电,那个是内存供电的场管烧了,缺了一组供电。

网友:
这是哪张图纸上的局部图,

网友:
给人一种cpu掉电的感觉

网友:
捡漏这种事情跟人品有着直接的关系……

网友:
思路清晰,这不是捡钱,这是技术

网友:
恭喜  这完全是捡钱的机子  运气好啊

网友:
楼主故障检修的思路很值得好好的学习,这样的机器如果故障复杂了,可能就不好修了,没有位置编号的,佩服楼主,胸有成竹。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赞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力学习了

网友:
小发一笔,楼主爽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又赚一笔了

网友:
看楼主真高手也,感谢分享

网友:
都爱说捡漏。这漏没两下子也捡不到啊

网友:
技术过硬才能捡到钱啊。。。。。。。。。。。。

网友:
各位兄台,看帖子加分是小手一抖的事! 互相帮助!加分不扣分,1分也是爱,1分也是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