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W118不开机CPU发烫拆机装机出的问题

楼主(2019-06-26):
客户拿来让我换电源接口,他自己网上买的,第一次装上后成功点亮,结果由于无线网卡没有插上,客户回来找我,我又拆下来装一次,这一次我拆下后,把网卡什么的都插好了,现在不装键盘开机,看到屏幕没有点亮,我发现屏幕排线没插上,然后我就按一下电源键,风扇不转了,我就没有拔电池把屏幕排线插回去,再开一下,然后就这样不亮了,我拔掉电池后再试都不行,而且CPU的这个位置超级烫,风扇也不转,求大神看一下有没有救活的希望,是怎么导致的问题,我现在还是蒙圈的

网友A:
倒霉了,要是处理器废了你就老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霉了,要是处理器废了你就老火

CPU旁边的晶片发烫

网友:
就是这个位置发烫特别厉害,这么小的晶片,会不会是核显?

网友B:
         楼主真的倒霉 ,集显烧叻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的倒霉 ,集显烧叻   。。。

       换个电源接口,怎么忘记插无线网卡呢 ,迩肯定先拔掉电池在插屏线的 ,可能迩是这两个原因把集显烧叻,还是要细心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源接口,怎么忘记插无线网卡呢 ,迩肯定先拔掉电池在插屏线的 ,可能迩是这两个原因把集显 ...

      搞不好把CPU烧叻,就麻烦大叻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源接口,怎么忘记插无线网卡呢 ,迩肯定先拔掉电池在插屏线的 ,可能迩是这两个原因把集显 ...

我没有拔掉电池插上屏线的,就这样就能把集显烧了,我也是头一次遇到,以前遇到的是烧LED升压管,现在直接烧集显,这么不堪一击啊

网友:
那个是集成的桥,带电插拔烧了,只能换CPU了。楼主准备赔钱吧。以前的主板还能换独立的桥,现在都集成到一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拔掉电池插上屏线的,就这样就能把集显烧了,我也是头一次遇到,以前遇到的是烧LED升压管,现在直 ...

    这个不断电的话,真的很难说  。。。不断电容易烧坏主板  。。。还是要细心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断电的话,真的很难说  。。。不断电容易烧坏主板  。。。还是要细心 ,,,,

      不拔掉电池插屏线很操心的  ,有可能屏幕烧坏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拔掉电池插屏线很操心的  ,有可能屏幕烧坏了   。。。

屏幕烧了?现在是确定CPU坏了,要是屏幕也烧了,那不就蛋疼了吗?

网友:
                              屏幕应该好的 ,集显发烫,集显烧叻 。。。

网友D:
小晶体是pch,怎么还有人说是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晶体是pch,怎么还有人说是集显

牛批,一语惊醒梦中人!真是南桥,而且坏也只能是坏南桥,绝对的大神

网友:
桥晶体发热 u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牛批,一语惊醒梦中人!真是南桥,而且坏也只能是坏南桥,绝对的大神

网友:
CPU一体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