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款pro 装体统到重启展开步骤出现提示需要联网更新然后链接无线下载

楼主(2019-06-26):
最后提示   mac 需要安装关联性软件更新,但安装此更新期间遇到了错误

网友A:
是U盘安装吗?如果是U盘安装是U盘系统版本高于BIOS版本,可以在网络下恢复试试,记得好像是这样,不对的话请其他大神指正!

网友:
在线恢复试试 虽然慢些

网友:
是不是你的版本低?

网友:
等着评论区大神出现~

网友:
没有过保的l就去售后,遇到过多台,硬件有问题

网友B:
版本低了,或硬盘故障!安装高版本系统还是报错硬盘概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U盘安装吗?如果是U盘安装是U盘系统版本高于BIOS版本,可以在网络下恢复试试,记得好像是这样,不对的话请 ...

U盘安装系统咋弄

网友:
可以试试sd安装ma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U盘安装吗?如果是U盘安装是U盘系统版本高于BIOS版本,可以在网络下恢复试试,记得好像是这样,不对的话请 ...

在线和u盘都试了,一样。拆机发现有2个标变红色,没发现明显进水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本低了,或硬盘故障!安装高版本系统还是报错硬盘概率大

应该是硬件问题!防水标有2变色。没有明显进水痕迹

网友:
你换个硬盘试试看

网友:
硬盘坏了  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