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C125报错,进PE也是......

楼主(2019-06-26):
拔了硬盘也是一样,

遇到个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内存排除一下

网友:
你好,内存换过的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你好,也是刷过的了,

网友:
挨个去除外配,网卡,等 进系统试

网友:
你测试过所有电压正常否?

网友:
换个高版本的PE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个这机器。。。啥也没装都蓝屏。。。感觉CP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