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230ICGK-BC031X 华硕一体机BIOS 好机提取

楼主(2019-06-26):
可以用AFUWIN刷入,也可以用编程器写入

好机提取,有需要的下吧

网友:
这个BIOS是我用AMI的AFU工具从正常的电脑里提取出来的,提取过程无报错,用编程器能不能写入没有试过,照理说应该都是可以的,都是2进制文件。
以下是此BIOS的信息

可以看到导出的BIOS GUID和电脑是一致的。